C51中断函数中是使用print函数单片机就复位为啥???

楼主(2010-01-04):
代码如下,这是为啥?????

void ExInt4() interrupt 8 //using 1
//void ExInt4() interrupt 7 //using 1
//void ExInt4() interrupt 0 //using 1
{
……
……
    uint8  *pStatusWord;
        printf("\n ExInt4 \n");
  ……
……
   printf("\n Exint4 end\n");
}

网友A:
中断方式出错了,interrupt n,n是工作方式,n的取值为0~3四种,n的应该是你选择的工作方式的编号,这个是不能随意改动的。。。。

楼主:
我用的是扩展型51共有10个中断  可以有 interrupt 8 的  且实际测试在中断函数里闪灯是没问题的  interrupt 8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哪有在中断里用printf的?!

网友C:
你分析下printf都干了些什么 就知道能不能这么用了

网友A:
最好是不要用printf语句,直接用串口中断,用SBUF一个一个字符输出。。。。。

网友D:
先用putchar()函数试试,搞不好是内存溢出,您Data用到多少了?

网友D:
中断尽可能的短少精悍,子程序深度大多后,必然压栈N次,俺还遇到过一次有时复位有时不复位,后来优化Data空间后再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