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样学好模电

楼主(2010-01-04):
最近我又在看模电的书,感觉比较难,有的东西学了老是忘,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学好模电,还有怎样学会电路分析,能把一个比较难的电路看懂,谢谢了!

网友A:
去模拟技术版块多转转 呵呵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买那个小日本的书 看看。

叫做   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C:
呵呵,学了不用忘光了,从实用的角度看,宜要把运放电路学好。

网友D:
模电还是多用 就好的 了

网友E:
还是别学模电了,学你感兴趣的!
模电没啥用处,以后工作了底层电路人做呢!
你只做你感兴趣的!

网友F:
楼上的话,要三思。。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太搞笑了吧,底层没学好久学高层???嘿嘿

网友H:
不学模电只能去骗人,只有模电功底才能设计出可用的产品。

网友I:
这之前是这样学模电的;一本书+一把烙铁+一个万用表+一台示波器,再找一些常用的电子元件和几片万能板。
先看书再把书上的东西焊在万能板上。就这样几年下来你会发现书上讲的东西太简单了,你会发现理论与实践是如何联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你自己的设计思路。

网友J:
这之前是这样学模电的;一本书+一把烙铁+一个万用表+一台示波器,再找一些常用的电子元件和几片万能板。
先看书再把书上的东西焊在万能板上。就这样几年下来你会发现书上讲的东西太简单了,你会发现理论与实践是如何联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你自己的设计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