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X的int0端口的设置

楼主(2010-01-04):
请问PIC32MX的五个外部中断有区别么?我能够从int1--int4得到数据,但是不可以从int0获取数据,

int0端口的电路图上显示int0/sck1, 说明是in-out端口,int0输入或sck1输出。

我想把int0的数据传给uart,没有显示,但是int0上的确有信号,可以用示波器测出来的。

需要将端口设置为int0输入吗?如何设置?

网友A:
端口设置输入,关闭其它复用功能,设置好上下边沿。如果要中断,设置好优先级,中断允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呵呵,我就是没找到如何关闭复用功能,网上的参考程序都没有提到关闭复用,都是像这样初始化,
INTCON2 = 0x001E;       /*Setup INT1, INT2, INT3 & INT4 pins to interupt */
                                /*on falling edge and set up INT0 pin to interupt */
                                /*on rising edge */
        IFS0bits.INT0IF = 0;    /*Reset INT0 interrupt flag */
        IEC0bits.INT0IE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就可以直接用啦,请问,如何关闭sck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