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请教

楼主(2010-01-04):
请教一下,我在单片机显示的是时候采用一块7408与门芯片对数码管进行位选,数码管是共阴极的,所以我只要让1和9脚同时输入低电平(即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是选通,在段选,这样应该可以把,

网友A:
所以我只要让1和9脚同时输入低电平(即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是选通,在(再)段选

0~9,没必要同时输入低电平。作为数据,它们是随机的,也就是,允许任意的。

其实,所谓的段选才应该数据输入端,此处高电平有效。选通则由7408控制。

网友A:
要注意一个问题:限流

因为一次只给一个字位选通,因此,数据输出口各有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你把东西越搞越麻烦了!

楼主:
那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案,提供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