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

楼主(2010-01-04):
protuesv7.4版的里面的版本可以用c进行编写吗

网友A:
用keil 联调吧 就可以C
内带的好像只能汇编

网友B:
估计没人用那玩意, 都是KEIL写,然后联调

网友C:
估计没人用那玩意, 都是KEIL写,然后联调
引用 网友B:

我想给你扣一分,请问如何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