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次谐波的小小疑惑

楼主(2010-01-04):
在做EMC认证的时候,比如EN55022,或者FCC part 18,各位应该都会有这个或那个频点over spec的情况,现在我的问题是:
1:电路把某个特定的频率发射出去的原理是什么?比如某个电路为何只发射11次谐波而不是9次谐波。
2:如果一个电路发射的竟然是偶次谐波,这是因为什么?虽然奇次谐波是最容易遇到的情况,我就遇到了我的电路发射的竟然是10次谐波,怪哉!

网友A:
电路能发射出什么样的高次谐波取决于其电路自身原本是否存在相应的高次谐波源。有了源还不够,要能发射出来还必须具备其能发射出来的通路。

网友B:
窄带高频放大电路通常用谐振放大器,在实际电路中,因非线性环节的存在,信号会具有高次谐波分量,而电路中的分布参数则往往和某些谐波频率发生谐振,这时该频率的谐波信号就会得以增强,正如谐振放大器的效果。

楼主:
用频谱仪可以看到有高次谐波的存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分布参数(L,R,C)决定了发射的谐波分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某一个谐波,把信号Loop当做一个天线?

楼主:
HWM,我在这里竟然也发现了你,多谢!
查看一下你论坛的短消息

网友A:
用频谱仪可以看到有高次谐波的存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分布参数(L,R,C)决定了发射的谐波分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某一个谐波,把信号Loop当做一个天线? ...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

简单来说,LRC可以构成谐振,滤波和匹配网络。通过这些网络,可以对信号的不同频率成分(或称不同频率的谐波)进行放行或抑制。至于是否会将谐波发射出去,只要是在开放的空间中有对应于此谐波频率的变化电场(分布电容)或磁场(分布电感),都会有电磁波辐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