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 PA0问题?

楼主(2010-01-04):
用PA0做为IO按键输入,加了一个上拉电阻。

当你按下按键时,PA0没有被拉低,依旧是高。

请用过ZET6的兄弟们,指点一下。

程序如下:

void GpioInit(void)
{
/* Configure all unused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floating input
  trigger OFF), this will reduce the power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 the device
  immunity against EMI/EM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DISABLE);

// Enable GPIO_LED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Output LD1 LD2 LD3 LD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 KEY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TamperKey,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ser2Key,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你用的芯片,初始化是高组态吧

网友B:
你程序里,哪里给了低电平呢,我咋没找到

楼主:
是这样的,我设置PA0为输入,并且外部加了上拉电阻的。

网友C:
按照这个电路,按下按键时,PA0不可能不被拉低,肯定是硬件有问题。看看你的按键是不是坏了?

网友D:
软件 按键PIN时钟使能了,如果初始化输入没问题的话没道理不变低!

网友D:
还有是你从软件读的还是用表量的?

网友A:
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E:
你先用万用表量,如果是低,就证明硬件上没问题

楼主(2010-03-04):
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是按键坏了。

结帖。。。。。。。。。。。。

网友F:
这种问题首先是查硬件

网友G:
按键也太差了,建议下次换个好点的

楼主:
请版主结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