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上面的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随便画了几个元件示意一下,当不放VCC和GND时,导入到PCB图中没问题,可是只要添加了VCC和GND,结果导入时总出现图二和图三的提示,这是为什么?
。。。
两天后。。。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也不知怎么好的,反正再次导入就没有图二图三的提示了。还是比较晕....
5楼的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点YES,按正常操作,没有关系的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现象,因网络表中NET名字有变动,你按我上述方法,第二再UPDATE就不会再有警告了...

楼主:
点YES后出现,按>和continue,还是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楼主:
又随意画了图,生成网络表,结果没有VCC,奇怪了,快崩溃了.....
[
R1
J1-0603
Res3

]
[
S1
DIP-8
SW-DIP4

]
(
NetR1_2
R1-2
S1-5
S1-6
S1-7
S1-8
)
(
GND
R1-1
S1-4
)

楼主:
我自己画的原理图,导入到PCB环境下出现以下提示

而打开别人的原理图,出现另一种提示

为什么不一样啊?

楼主:
我的图点击validate changes后出现错误提示

点击execute change后出现以下提示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为什么我画的图导入时总出现add pins to nets 的提示,而别人的是add nets的提示?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器件库PIN脚定义正确,然后仔细画一个比较合理的原理图再试试,你原理图不符合规范,结果就是让你头疼

楼主:
这些元器件都是AD自带的库里面的,我想每个元器件定义应该没问题,编译成功也说明这一点。

楼主:
今日结贴。问题解决。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工程中画完SCH文件,编译成功,又创建了PCB文件,在PCB文件中导入,导入后,我又全选,把元器件全删了,然后又重新导入,结果出现上述问题。呵呵。可以把PCB文件移除,另外建一个新的PCB文件,问题解决。

网友C(2014-11-18):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导入到PCB中后VCC和GND不见了,可能是改成了别的名。怎么改回来?

网友D(2015-03-25):
引用 楼主:
今日结贴。问题解决。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工程中画完SCH文件,编译成功,又创建了PCB文件,在PCB文件中 ...

哈哈,正解,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