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建立winCE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楼主(2010-01-04):
开发BSP的最后一步是建立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并把BSP打包到.msi安装文件里这样它就可以被其他人安装。SDK是开发者用来为某个OS编写应用程序的一系列头文件,库,相关联的文件,运行时文件,OS扩展和帮助文档。SDK的内容允许开发者在你的OS得运行时镜像上建立和调试应用程序。Windows CE提供用来从BSP建立SDK的SDK向导,还有用来把BSP打包成.msi安装文件的导出向导。
-------------------------------------------------------
看到这么一段话,请教如何“建立winCE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并把BSP打包到.msi安装文件”,最好步骤详细

楼主:
已经搞定了,很简单

网友A:
那就share出来吧,这样可以让后来者少走弯路

楼主:
呵呵,见以下链接
http://blog.csdn.net/wirror800/archive/2009/04/01/4040871.aspx

第一次使用wince来进行程序开发,仅在搭建开发环境的时候就遇到了不少麻烦。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制作中文SDK的问题。网上介绍的例程大多都是wince 5.0(platform builder 5.0)的,与wince6.0的platform builder插件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180天试用版的wince6.0功能还是相当强大了,只是网上介绍wince6.0制作sdk的**比较少,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高手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跟我们这些刚入门的新手指点一下迷津。好了,废话不多说了,看教程吧。

       在看本教程之前,首先确保你安装好了vs2005和wince6.0,详细安装顺序及方法,可参照这篇**:http://blog.csdn.net/kevin_83/archive/2007/08/24/1757380.aspx

       第一步,打开vs2005,新建一个Platform builder for CE6.0 项目,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选的是第三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其他选项

      接下来,我选择了一个PDA设计模板,大家也可以自定义

     选第一项

      OK,点击完成即可,最后一步点acknowledge。

     第二步,打开catalog items view(或选择"视图"-->其他窗口)。我一开始找这个也找了很久;-)

     然后:

    core os->cebase->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chinese simplefied->gb18030...和Monotype...复选上,继续展开fonts->simSun...->单选simsun & Nsimsun即可

     这步很关键,否则你生成的中文SDK会是方框框。

     同时,在项目名称上鼠标右键点击,打开项目的属性面板,在属性配置中选择locale,清除所有复选框,选上english和中文,默认使用中文。

     在Builder options中,去掉Enable KITL,否则在调试的时候会出现黑屏。

      第三步:编译项目。这个一般都会花很长时间,少则半小时,多则一小时以上

      第四步:点击vs2005菜单栏中的target,设置Connectivity options,包括内存和分辨率等的设置。Target device选ce device就可以了,后面两项都可以选DMA,最后一项选none,点击setting按钮,可以设置显示的分辨率(640*580),也可以中运行模拟器后在option中进行设置。

       然后,点击vs2005菜单栏中的target->attach device,就可以测试我们的中文sdk了

       第四步:导出sdk

       在项目的树形目录中有一个sdk,在上面单击左键add new sdk,打开属性页,可以进行简单的设置,基本上没有什么的。

       然后,鼠标左键点击build sdk,等上两分钟就可以在指定目录下生成自己的sdk了。

       最后一步,安装测试SDK,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Enjoy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