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linux共享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无正文)

网友A:
共享中断需要检测指示信号的,不能盲目共享,是自己的中断返回IRQ_HANDLED,不是自己的中断就返回IRQ_NONE。

楼主:
共享中断是不是分为两种:1.共享一个中断号 2.多个中断共享一个CPU引脚。这两种都是吗?还有你说的需要检测指示信号,是不是说外部设备在发出中断的同时,还需要给CPU的某一引脚(除中断脚之外的引脚)一个特定电位,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请楼主详细介绍一下你的"中断要共享"具体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要区分共享的中断中到底是哪个中断源触发的,需要读中断源的状态

最好在外部中断设计的时候,加上相关电路,linux进入中断的上半部时读外部状态来判断一下,然后将其清掉

网友D(2010-03-09):
共享中断,也就是CPU响应这个中断的时候,你通过request_irq注册的中断回掉函数都会被调用,
你要在你每个回掉函数中判断是不是自己的中断事件,并做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