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导体制冷片DIY一个冰箱如何

楼主(2010-01-04):
最开始的初衷是做一个恒温箱,用于做一个生物的实验。纯属个人爱好。拓展一下,应该是可以做成一个冰箱。好像成本也不是很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目前主要不熟悉的是冰箱的保温结构。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的制冷效果好像不是很好吧?

网友B:
我们项目也正在做,要求0.1度的精度,计划用半导体制冷器做,有没有可能一起合作啊?

网友C:
汽车上的小容量冰箱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制冷效率不太高。成本不高,60W的制冷片才30-40元,保温材料可以选发泡剂,填充就OK。

楼主:
制冷效率不太高。成本不高,60W的制冷片才30-40元,保温材料可以选发泡剂,填充就OK。
引用 网友D:

多谢!!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发泡剂讲得不是很明白。能否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E:
发泡剂去冰箱或者冰柜生产厂或者相应的制冷配件经销商处都有,现在土法做太阳能热水器的也有类似材料,两种材料混合后即可

网友D:
LS正解。我之前用的是罐装的,类似杀虫剂瓶一样的东西。

网友F:
自制半导体冰箱不难,不过温度要控制在0.1度就有些难度了,关键在于壳体和内循环的设计。

网友G:
这箱子估计不好弄...

网友D: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假如直接接直流电压的话会影响制冷片的寿命。建议单片机输出PWM,控制MOS管,再接制冷片。

网友H:
淘宝有卖的,最小的 只能装以听可乐进去。

网友D:
很多车载冰箱就是用半导体制冷片弄的

网友I:
请问andy2003hu半导体制冷片哪有卖的60W的30-40元?我想买。

网友D:
深圳赛格

网友J:
楼主想法不错,以前我也曾考虑过自己做。用半导体制冷片噪音低、没污染。只要制冷温差不大,制冷效率可比传统的制冷方法还要高。

网友B: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啊?温度监控准备用什么芯片?

网友K:
这东西最要命的就是停电后不绝热。

网友L(2010-02-11):
我对这方面也有一点兴趣,我的目的是为了简单的CCD制冷,以减少噪点。苦于手头没有闲着的相机,一直没下手,呵呵

用的也是半导体制冷

我那个,最大的问题是是要保持干燥和零下10度以下的低温。估计要采取水冷方式了

网友M:
这个想法太好了,试试吧

网友N:
我们之前做过,散热很重要,楼主注意了

网友L:
我们之前做过,散热很重要,楼主注意了
引用 网友N:

确实一个普通的半导体,接12V1A时室温下发热不算太大,但制冷效果也不好,接2A就要考虑散热了,好像标称能上5A……

网友O:
想法很好,大家给可行性建议呀

网友P(2010-04-02):
可以双片叠加或三片叠加制冷,就是前面一片的冷面对着外面一片的热面,这样每片的温差可做的比较小,效率很高,每块电流也相应的降低总发热量小多了,三级叠加后温差可以做的比较大,缺点就是多费点钱了

网友Q(2011-02-06):
我手头也有片制冷片。这东西制冷效率不高,如果不加散热处理的话两面都是热的,加了散热处理效果会怎么样还没试。用2片重叠起来使用应该效果好很多

网友R:
我做了一个。。嘻嘻。关键是密封

网友S:
关注,我对制冷片认识为0

网友T:
:lol去收破烂的地方找个带制冷的饮水机
连电路板带制冷片全有了

网友U:
我在想做个DIY冷器扇。买了2片半导体制冷片。可是测试热的一面没法降温,加风扇,铝片都不可以。效率降低,制冷不好。

网友V:
发泡剂去冰箱或者冰柜生产厂或者相应的制冷配件经销商处都有

网友K(2011-03-08):
断电后怎么保温是个难点。

网友W(2011-06-10):
太好了,试试吧

网友X:
我记得半导体制冷不能达到0度

网友Y:
楼主想法不错,以前我也曾考虑过自己做。用半导体制冷片噪音低、没污染。只要制冷温差不大,制冷效率可比传统的制冷方法还要高。
引用 网友J:

压缩机的制冷效率要比制冷片高多了。制冷片的效率都是<1的。

网友Z:
哈哈,LS正解。
不考虑效率和电费时可以玩玩,反正成本低嘛~

网友AA:
单片制冷片的最大温差15度,  制冷片的制冷没有说不能到零度,  如果热端温度20度,那么冷端最低只能到5度. 用多层叠片可以达到大温差
另外制冷片也可当温差电池用. 当它的两面之间有温差时,其可以输出电能的.

网友AB:
单片制冷片的最大温差15度,  制冷片的制冷没有说不能到零度,  如果热端温度20度,那么冷端最低只能到5度. 用多层叠片可以达到大温差
另外制冷片也可当温差电池用. 当它的两面之间有温差时,其可以输出电能的. ...
引用 网友AA:

如果做个比较厚的制冷片,一面埋地下,一面露地上,大部分时间地面温度与地下温度差还是蛮大的,是不是可以发电?或者一面放海水深处,一面放海面上

网友Z:
汗,发电是可以发电,问题是这个价格和效率.....

网友AC:
制冷效率太低哦。据说只有佛利昂制冷剂制冷效率的25%

网友AD:
真的是效率太低了,我之前试过,效果很不理想,也很耗电。为支持低碳生活,我劝你放弃此想法吧。

网友AE:
买了几片还没动手,呵呵,明天试试

网友AF:
制冷片用来制热效率很高,可达1.6,制冷效率理论值仅为0.75,但与压缩机相比还是相当差,现在高效的压缩机制热可达4.5以上,制冷效率普遍达到2.5~3.0左右。不过制冷片有个好处是体积小,用做局部制冷制热还是有一点用武之地的。:lol

网友AG(2012-07-04):
可以试一下  难度不大  精度难控制

网友AH:
这个我做过,热面的热量如果导出不及时会严重影响效率,我是用水冷和这个配合的,即用水把热面的热量再次转移,其他的很简单

网友AI:
半导体制冷恐怖温度做不到很低吧?

网友AJ:
要致冷片可以找我,QQ:1161145454

网友AK:
想着它1A的工 作电流就怕了

网友AL:
没什么难度,也没多大意义,完全就是手工活

网友AM:
这种恒温箱,,没有钱途啊

网友AN(2012-08-03):
装点小东西还行吧

网友AO(2012-09-02):
存在就是合理的:lol

网友AP:
没有用的温度太高

网友AQ(2012-10-09):
功率太小,如果冷段不用风扇制冷效果很不好。

网友AR(2013-02-21):
到手一个饮水机的制冷片,也想试制一个小冰箱呢

网友AS:
半导体制冷效率低,而且半导体在断电后就成了一块导热片,必须持续通电才能保温。

网友AT:
k看来不低碳

网友:
这个效率怎么样啊啊   零下行吗?

网友AU(2013-08-06):
制冷片加水循环降温,这样制冷效果才行。

网友AU:
引用 网友AK:
想着它1A的工 作电流就怕了

1A?我怎么记得一个制冷片就是5A  啊

网友AV(2014-07-11):
我自制了一个但温度降不下去   很伤心

网友AW(2017-10-24):
对,汽车冰箱就是如此。

网友AX(2017-12-07):
有没办法降低功率,又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

网友AY(2018-06-07):
效率极低。我是试过,用一个12v5a的制冷片,加风扇散热,用普通大小的蔬菜泡沫箱,能 降低温度10度左右。但平均功率比冰箱还高。

网友AZ(2018-09-04):
我想问下半导体制冷片哪个牌子的好些?进口的或者国产的都可以。

网友BA(2019-08-13):
引用 网友AY:
效率极低。我是试过,用一个12v5a的制冷片,加风扇散热,用普通大小的蔬菜泡沫箱,能 降低温度10度左右。但 ...

你好 ,,怎么控制  调压还是p'w'm控制呢

网友BB:
老式的饮水机也有用制冷片的啊

网友BC:
我同事这几天也在搞哈哈

网友AY(2019-12-12):
引用 网友BA:
你好 ,,怎么控制  调压还是p'w'm控制呢

不调,一直运行。

网友BD(2020-01-13):
半导体,能搞到多少温度

网友BE(2020-02-19):
制冷效率很低,用泡沫盒,或者保温棉做个盒子,制冷片两边各自安装一个散热扇,吸收冷气的放进盒子,散热的放在盒子外边。

网友BF(2020-05-04):
远不如压缩机效率高,有小型压缩机买呀,半导体只能做饭盒保温

网友BG:
时间都去哪了?。。。。
10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