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几种复位电路,高低电平的都有,欢迎新手、老鸟大力拍砖

楼主(2010-01-05):
以下的电路摘自程序匠人之"匠人手记",小弟我对以下电路一知半解。为得究竟,就私自摘抄此几种电路来论坛上争取大家的帮助,麻烦各位了。
上面的三个图,属于高电平复位电路形式。
下两个图,属于低电平复位电路形式。下最右边的那个图可以防电源抖动,避免反复充放电而反复复位。

程序匠人可以从波形分析的层面予以讲解吗?那样可能会更加深刻,不过,是在匠人有时间的情况下.

楼主:
俺辛苦画了这些图,然后贴上来,也只是想讨教点问题,并非一点都没有思考.:'(
居然半个人都没有?

网友A:
现在年底了大家都年关难过,没有多少人顶贴了!

楼主:
呵呵,也说得是啊,是该准备准备,为来年发展了。

楼主:
没人帮顶,俺继续往后看,每明白一点,我就写一点,直到N人来为止.

网友B:
来了,啥事?

网友B:
分析如下:
1、左上图,很简单,上电时RST上为高(复位),随着电容充电,RST电平逐渐减低,低于一定阀值后复位结束
2、中上图,原理一样,只是加了一个手动复位键,在正常工作时,按键一旦闭合,即把电容上的电荷泄放掉,RST变高(复位),按键释放后,与上电的情形一样。
3、右上图,原理类似,只不过增加了一个电容,在按键闭合一段时间后,能够随着C2的充电而自动结束复位。
4、左下图,加了一个二极管,主要是为了掉电时快速放电。
5、右下图,比较复杂。首先在上电时,C1无电荷(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三极管导通,C2上无电荷,RST为低电平(复位);然后VCC通R1回路对C1充电,三极管基级电压逐渐拉低直至关断,三极管关断后VCC通过R3对C2充电,把RST拉高,复位结束。电路中的D1作用与左下图一样,是为了掉电时电容快速放电。

另:有事直接呼叫ID是可以的,但不要“N人N人”地叫,叫得大家很心虚,吃不准你在叫谁。都不敢应答你了。。。。:)

楼主:
啊....
猛牛哥.....
我呼唤你啊......
匠人大哥.......

楼主:
1.上电是指向片机提供了5V工作电压从而让其开始工作了吗?
2.这个"复位电路“只是借用了VCC的电压而已吗
3.是否单片机一定要让VCC供电呢?

楼主:
经过匠人的指导,基本看懂了,但是,有个疑问:
掉电瞬间,下左的那个图还可理解,VCC=0时,残余电荷可以通过D1流动到VCC。
可是,下右的那个图呢?没有看到掉电后的放电回路啊。

而且,下右那个图,还有防止电源抖动的功能,在哪里有体现呢?

楼主:
呼叫匠人。

网友C:
我觉得,一般就用最简单的,不行就加复位芯片
那些中间状态就直接忽略了

网友B:
1.上电是指向片机提供了5V工作电压从而让其开始工作了吗?
2.这个"复位电路“只是借用了VCC的电压而已吗
3.是否单片机一定要让VCC供电呢?
引用 楼主:

上电,就是指向单片机的电源脚通上电。不管是不是5v,反正电源脚上的电压一般不是叫VCC就是叫VDD.

网友B:
经过匠人的指导,基本看懂了,但是,有个疑问:
掉电瞬间,下左的那个图还可理解,VCC=0时,残余电荷可以通过D1流动到VCC。
可是,下右的那个图呢?没有看到掉电后的放电回路啊。

而且,下右那个图,还有防止电源抖 ...
引用 楼主:

1、二极管就是放电回路啊
2、两个电容的作用即是防抖

楼主:
估计是一顿乱播将程序匠人的程序给乱码了.不好意思,现在我按一下复位键.
请问,程序匠人选择哪种复位?
不如,最后一种吧,可以防抖动.:lol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具体要求来选择。。。。

网友B: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把此贴移到书友会论坛去,如何?

楼主:
欢迎匠人搬我家.:lol

网友D:
分析如下:
1、左上图,很简单,上电时RST上为高(复位),随着电容充电,RST电平逐渐减低,低于一定阀值后复位结束
2、中上图,原理一样,只是加了一个手动复位键,在正常工作时,按键一旦闭合,即把电容上的电荷泄 ...
引用 网友B:

上电时RST为高电平,这样说的话,岂不是相当于一上电是电容就相当于短路????

匠人解释下啦??

楼主:
匠人有得忙了,哈哈。

网友B:
上电时RST为高电平,这样说的话,岂不是相当于一上电是电容就相当于短路????

匠人解释下啦??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最基本特性就是“隔直通交”,刚上电瞬间,电容还没有充电之前,确实可以认为相当于短路(不考虑内阻)。

参考资料:

已解决问题
收藏
转载到QQ空间

电容在充电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短路?所以有一个瞬时电流?
[ 标签:电容 瞬时,电容,电流 ]

如果不接限流电阻,会不会把电容烧坏?
哆来春梦 回答:5 人气:13 解决时间:2008-06-20 10:04

满意答案
根据电容特性 在充电初期相当与短路,随着电容两端的电压升高饱和,充电电流不存在,一般不需要接限流电阻,这样电容充电时间将会增大,且充电电压降低,故电路中使用电容时根据具体使用作用要考虑电容耐压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不明白左下图中10K的电阻R2是干吗用的,我一般都不加的,要是我没记错,程序匠人的书中也有?

楼主:
呼叫匠人。请匠人回答25楼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B:
不明白左下图中10K的电阻R2是干吗用的,我一般都不加的,要是我没记错,程序匠人的书中也有?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电阻貌似多余……

楼主:
第三次印刷本出来没有?

网友B:
第三次印刷本出来没有?
引用 楼主:

出了,但是不保证市场上的都是最新印次的。

楼主:
恩,第三次的印刷版本应该将那个电阻去掉吧?

楼主:
我买了没多久,就是第2板的

网友B:
我买了没多久,就是第2板的
引用 楼主:

第1印次只卖了2个月,就印了第2印次。;P

网友B:
恩,第三次的印刷版本应该将那个电阻去掉吧?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去掉,算不上BUG。

楼主:
怪不得现在市场的"匠人手记"泛滥,原来是这样啊.
程序匠人小心"供大于求"亏死你.

楼主:
第1印次只卖了2个月,就印了第2印次。;P
引用 网友B:

这印刷频率太高,小心发热量啊!:lol

网友F:
分析如下:
2、中上图,原理一样,只是加了一个手动复位键,在正常工作时,按键一旦闭合,即把电容上的电荷泄 ...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电容的电荷不会泄掉,虽然有回路,但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G:
最后一个电路比较有用

网友H(2010-03-11):
我学习过了。继续学习。

网友H:
复位后电容与R2形成回路,为什么电容电荷不会泄掉?应该可以吧。请解释你的说法。

网友I:
复位电路难题求解。

从没想过复位电路会出问题。偏偏今天就遇上了。偏偏遇上了,又找不到解释。所以一般分立元件的复位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公司硬件工程师在复位电路中使用了集成电路!例如:这位老兄在匠人的几个分立元件复位电路后面加了一个74ls14施密特反相器!意思希望把低电平复位有效变为高电平复位有效,结果:——故事就来了。

    现象:我利用仿真器编的程序一直正确运行,而且是感觉第一的作品。经理答应重赏——这次帮忙,已经不是雇佣关系,已经把我提升为项目合伙人分成关系啦。
    正在得意之时,问题来了:软件固化后,电路板不工作!真是当头一棒,所有人都看着我,——你做的叫什么软件,只能在仿真器上工作?
     花费了2天时间修改软件,终于在梦中有仙人指路——“硬件电路问题”!当最终确定是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时,差点把那位电路设计老兄拎起来。——每次开机,都需要人工按一下复位按钮,软件才能运行起来,软件结果本来很漂亮的。

    至今都没搞懂:当上电阶段,74ls14同样处在不稳定阶段,结果很难预料。那么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74LS14输出驱动的是AT89C51和8251等几个芯片的复位管脚。

    如果匠人的书中写下这类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一定买10本!并推销100本!

网友J:
有些不懂

网友K(2011-01-15):
回复 网友B:
最后那个图,二极管就是放电回路?不明白。当掉电时,二极管两端都是低啊,请匠人点拨下,谢谢!:lol

网友L(2011-03-19):
学习了,刚在模拟技术板块看到,搜到这里来了,匠人讲解的好!

网友M(2013-03-16):
最后那个图,  最后那个图的二极管是不是放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