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指点关于ARM

楼主(2010-01-05):
小弟最近在看ARM,有几个问题请各位指点:
1.现在众多ARM厂家中,有多少主要是针对医疗电子、工业应用和汽车业的?
2.目前工业应用(针对电磁环境比较恶劣的场合)有哪些厂家的产品可以推荐?
3.内置FLASH应该来说是一种比较经济和简单的方式,为什么现在很多内置FLASH的ARM都产量比较少?外扩RAM和FLASH是不是讲成为一种将来发展的趋势?

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内部集成RAM和FLASH的,一般不会再留外部扩展接口了,这样一来配置方式不不太灵活了

因为不同应用RAM和FLASH容量需求不同

不过现在好多针对网络多媒体的ARM都在内部背了FLASH和SDRAM了,这个应该是以后的趋势

楼主:
谢谢咯!
会不会是由于各厂家技术专长不一样,MCU、RAM、FLASH等这些也器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导致分开做了。当然这里面也有把这个融合做的比较好的厂家。

网友B:
应该不是各厂家技术专长的缘故....
应该是为了针对不同需求、场合.........

针对4:
小容量的话内置memory是很方便,经济......  但是要是容量大了,成本就高多了......
再说内置,说白了就是这项指标钉死了,不能变动了.......没外留接口的话,用户设计灵活性大大折扣......
再说外扩,留给用户很大的选择余地,便于用户自己按需设计.......:lol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请问现在工业场合应用的ARM除了ATMEL、NXP、ST之外还有哪家的比较好的?

网友C(2010-03-10):
三星也不错啊!

网友D:
关键看您做什么产品?如何运用?可以看看www.crest-cn.com,是NXP ARM产品的专业代理和技术支持公司,可以电话向他们咨询!!

网友E:
三星
    没有工业级的吧

网友F:
都说三星不行,可是现在好多场合都用三星了,就连军工产品也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