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运放会烧坏??

楼主(2010-01-05):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工作大概情况:一个4.8V直流电机,用6V800mA的直流变压器和一个镍氢电池组同时供电,当然直流变压器也是电池的供电设备。就是说要能够边充电边工作。充电的停止由运放控制,电池充电时LED灯亮,否则灯灭。
如上图所示的电路,为什么有时候运放会烧坏,一般功能都正常的情况下工作有时3天左右就会烧坏。不是很明确在什么状态下烧的。比如最近一次是我们做的半成品送到实验室测试,一直插着电源工作,昨天我们取回后,用自己的变压器给它供电工作运放就烧了。。。。

楼主:
请各位大师们帮忙看看!!谢谢先
LM393的电源电压很宽的,正负36V都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只用到6V的直流变压器供电就会烧坏呢?
还有什么情况下会把运放烧坏呢????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太不规范了。
比较器烧毁的原因可能是电源上的尖峰,电机是感性负载,需要并联反向泄放二极管,也可能是器件本身的品质问题。

楼主: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