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非线性

楼主(2010-01-05):
我用AD711搭了一个跟随电路,供电电压为+/-15.7V,输入信号分别加10V,0V,-10V,此时测的电压为10.00005V,0.00002V,-10.00022V,请问为什么不对称?谢谢!!

网友A:
器件的内部结构本来就是非正负对称的,如何苛求其输出正负失调对称?

网友B:
为什么一定会对称?估计还停留在书本上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让输出对称呢?我的精度要求的,一定要其对称。

网友A:
采用失调电压更低的运放。

楼主:
请问HWM,你说的“输出正负失调对称”,是不是指的是失调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或是当输入电压为正的时候,失调电压是一个值,为负的时候,失调电压为另一个值呢?

网友C:
失调电压对每个运放来说是个常数,和输入没关系。

网友A:
请问HWM,你说的“输出正负失调对称”,是不是指的是失调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或是当输入电压为正的时候,失调电压是一个值,为负的时候,失调电压为另一个值呢? ...
引用 网友A:

是的,失调电压和运放的具体工作点有关。数据手册上所标明的失调电压,不仅包含了器件的离散性,还与其测试条件有关。

网友A:
失调电压对每个运放来说是个常数,和输入没关系。
引用 网友C:

错误!

网友B:
220uv/10V=22*10^-6,也就是22ppm,这样的线性度还不满足要求?

AD711是FET运放,有低ib高失调电压的特点,失调电压就有250uv。
如果要较小的失调电压,选OP07吧

楼主:
谢谢,HWM的解答,失调电压肯定不是一个常数。数据手册只给出了,在某个温度范围内,失调电压的数值,但是并没有给出失调电压和输入的关系。我在实验中发现,如果把失调电压调0了,对称性不好;当调节到某一个位置时,对称性反而好了,但此时我将输入接地,测量输出时,测量的电压比手册中给出的失调电压还大,但是对称性确实一致,就是这点我想不通。还望指教。

网友B:
谢谢,HWM的解答,失调电压肯定不是一个常数。数据手册只给出了,在某个温度范围内,失调电压的数值,但是并没有给出失调电压和输入的关系。我在实验中发现,如果把失调电压调0了,对称性不好;当调节到某一个位置时 ...
引用 网友A:

输入失调是一个常数(温度变化除外),输出失调和外部电路有关。
LZ好像并没有搞清楚运放的几个基本参数的意义

楼主:
22ppm看上去是很小了,但是我的精度要求在30ppm,22ppm肯定是不行了,只有控制在10ppm才行,不然要是有温飘的影响的话,肯定就超标了

网友A:
输入失调是一个常数(温度变化除外),输出失调和外部电路有关。
LZ好像并没有搞清楚运放的几个基本参数的意义
引用 网友B:

同样没弄明白!

失调电压就是失调电压,没有输入输出之说。通常将输出为零时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偏差定义为失调电压。当然也可以将其转换成输出值——即乘上开环增益。

网友D:
输入信号的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
输入信号我用的是FLUKE5520,1/6的标准源,我用吉时利2000看了,它测量出来的是对称的

网友E:
你用什么牛表,一点误差都没有?

万分之0.05????我的天~~~~~~牛!

网友B:
22ppm看上去是很小了,但是我的精度要求在30ppm,22ppm肯定是不行了,只有控制在10ppm才行,不然要是有温飘的影响的话,肯定就超标了
引用 网友A:

30ppm精度要求你也好意思用250uV Vos的运放.
30ppm你拿什么表去标定?
吉士利2000,6位半表,其电压档精度只有50ppm,还不算时间漂移,2年的时间差很多.

网友B:
同样没弄明白!

失调电压就是失调电压,没有输入输出之说。通常将输出为零时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偏差定义为失调电压。当然也可以将其转换成输出值——即乘上开环增益。 ...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准确的说应该指输入失调电压input offset voltage,即输出为0,输入端电压
折合到输出端就叫输出失调,输入2端为0,输出端电压.
这个概念在很多仪表运放里提及.仪表运放折算到输出端的失调还是比较大的,用在普通运放可能不太规范,但很形象

网友F:
这个事情没必要和失调联系起来,太机械了。不妨这样:

学*运*放的时候,明明有说实际运放和理想运放是有区别的,我想,楼主提的问题就是一种区别。

----
晕死:学*运(放) 也是敏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