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继电器驱动

楼主(2010-01-05):
松乐5V继电器到底几v能够可靠的吸合,传说中的75%是可靠的吗?本人做过电压从3.5V-5.3V的实验,吸合发现声音有变化这是不是说明了问题的纯在!(可靠是指能够达到标准电压下同样的效果)9V继电器又是多伏特呢?谢谢大家给以回复!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数据手册,类型结构不同都有差异。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 看datasheet,

网友C:
电压的正负百分比有关,超过线圈的承受电流,电压会烧毁。。低于线圈的电压会吸合不好。

网友D:
吸合发现声音有变化是不能说明了问题的纯在。
全额电压上去顾然声音大了。
支持二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