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ARM11 6410开发板

楼主(2010-01-05):
产品图片

                   ARM-S3C6410A开发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核心板和扩展板。

                   核心板                    ARM-S3C6410A核心板,采用8层板工艺,其中2层电源层的设计,使其具有最佳的电气性能和抗扰性能。300多个引出脚,充分扩展了S3C6410的硬件资源,让使用者能够无局限自由地进行底板设计。本产品接受批量和小批量定购,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ARM-S3C6410A核心板

                   核心板的硬件配置

硬件配置
配置说明
        1、 CPU:         Samsung的S3C6410XH-66处理器,操作频率:533MHz@1.2V,34MHz@TBD V
        2、SDRAM
        28MB mDDR( 64MB x 2, K4X51163)
        3、LED
        1个红色3.3V电源LED
        4、时钟晶振:
        12MHz系统外部时钟源;32.768KHz的RTC时钟源
        5、核心板接口:
        1.27mm间距直插方式核心板接口,板子约85mm×55mm尺寸

                   扩展板
                ARM-S3C2440A扩展板主要部件
1、4个可编程的绿色贴片LED(D3、D4、D5、D6)

LCD接口

2、LCD/触摸屏接口        ——J20和J25接口提供了TFT型液晶屏接口所需要的全部信号线,并引出触摸屏接口。可以支持1到24bpp(bpp:每像素位数)各种颜色格式、屏幕分辨率高达1024×1024像素的各种尺寸规格的TFT型液晶屏;
3、2端口的UART接口        其中COM1具有7路信号,只用做UART0;COM2具有5路信号,可通过拨码开关进行配置,来选择UART1、UART2或UART3

UART 串口

4、2 个USB接口        一个固定为USB HOST(主设备接口),另一个为USB OTG

USB 接口

5、Nor Flash        提供1MB(512K×16位)Nor Flash,主要用于存放启动程序;

Nor Flash
6、NandFlash        64M×8bit,内部存放启动代码、LINUX内核映像、Root文件系统或者WinCE映像文件

Nand Flash
7、串行EEPROM        提供AT24C04 4Kbit EEPROM,IIC接口设备
8、以太网接口        提供10M Ethernet芯片CS8900A,采用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并带有ACT、LINK指示灯;

以太网接口

9、音频接口        采用AC97接口芯片WM9713;

音频接口

10、视频输出接口        COMPOSITE输出

视频接口

11、摄像头外扩接口        供外接摄像头使用

摄像头接口

12、按键        提供8路外部中断输入

按键

13、SD卡座        支持SD卡、同时兼容MMC卡

SD卡接口

14、复位电路        采用专用复位电路,稳定可靠
15、JTAG接口        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用于JTAG烧录

JTAG接口

16、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300mA输出),带有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17、1.27mm间距直插方式插座        与核心板的接口

                配套实验
1、
          蜂鸣器测试
2、
          实时时钟测试
3、
          AD测试
4、
          按键测试
5、
          触摸屏测试
6、
          LCD测试
7、
          I2C测试
8、
          音频输出测试
9、
          音频输入测试
10、
          SD卡测试
11、
          NAND Flash测试
12、
          定时器控制LED测试

                产品清单
               销售价格:2800元
               该价格为10套以内,单套的实际销售价格,请勿来电讨论价格,同时定购10套以上的用户,价格面谈。
序号
名称
数量
ARM-S3C6410A开发板套件(底板+核心板);
1套
SJF JTAG板
1个
资料光盘
1个
TFT型LCD屏模块及配套软排线
各1个
通讯电缆线(串口线、并口线、USB线、交叉线)
各1根
+5VDC电源
1个
产品信息:www.shx-arm.com

联系方式:010-62273269  QQ:149805413  苏驰

网友A(2010-03-06):
强烈推荐 S3C6410 ARM11开发板 超值供应 质量保证
S3c6410 ARM11开发板核心板单片价格: 700元
S3c6410 ARM11开发板+4.3寸触摸屏:1380元
S3c6410 ARM11开发板+7寸触摸屏:1680元
客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配模块
选配模块:
GPS模块售价:250元 GPRS模块售价:300元 WIFI模块售价: 250元 camera摄像头模块售价:100元
QQ:53232486 Email:arm7.arm9@163.com
http://shop3450540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