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报警

楼主(2010-01-05):
我做了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报警的装置,热释电部分用RE200和BISS0001,工作正常,我想请问在板子背面加个RE200是不是前后两面都能感应了,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暂时试了下,好像后面的不太灵敏似地,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望不吝指教!

楼主:
大侠指点下啊,能不能板子两面各焊一个热释电传感器哦?

网友A:
加的方法有讲究,不能简单并联,前端电路要各自独立。另外,背面也加要注意安装方式,应直接覆盖防区而不要通过反射、折射什么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您说的前端电路要独立,就是一个板子要做两部分红外部分和BISS0001解析红外部分的电路吗?我两面焊了热释电传感器,除了不太灵敏外还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如果简单并联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吗?

网友A:
简单并联会被另一传感器“吃掉”部份信号,灵敏度自然降低,在实际使用中应不准许,在解析电路后用逻辑并联法(可通过门电路、二极管等)汇总信号才不影响灵敏度及产生误报、漏报,除非你可以接受低灵敏度及误报、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