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394一般是几根线?

楼主(2010-01-05):
求教:1394一般是几根线?

我的DV上怎么只有两根啊?

是不用电源吗?

现在连上通信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通常为四根线——两对来去的差分信号线。早期的也有六线的,其中增加的两根为电源线。

网友B:
无法通讯的话,先检查电缆是否兼容,其次看驱动是否正确,外设功率较大的话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C:
IEEE1394静电防护措施的效果和成本与其器件和方案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的看来看去都是两根线

呵呵

去市场看了,确实有两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