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子表思路(恳请高手拍砖)

楼主(2010-01-05):
以下是准备编程的思绪.但不知是不是最佳的.请高手指点一二,以便进步.谢谢
-----------------------------------------

MAIN:

       定时/计时器的功能设定
       I/O口功能设定
SCAN: 间接寻址(查表)RO内的代码D0
    将装入到"分钟"位的个位显示上

    扫描一次功能按键,无按键继续下行
    延时10ms
    间接寻址 R1内的代码 D1
    清除个位的显示
    将D1装入到 分钟 十位显示上

    扫描一次功能按键,无按键继续下行

    延时10ms

    间接寻址 R2内的代码 D2
    清除分钟十位的显示
    扫描一次功能按键,无按键继续下行
    将D2装入到 小时 个位显示上

    间接寻址 R3内的代码 D4
    清清除 小时 个位显示
    扫描一次功能按键,无按键继续下行
    将D4装入到小时 十位显示上

    返回 SCAN 持续执行显示.

表格定义: 0 (的代码),1(的代码),2,3,4,5,6,7,8,9

定时/计数中断

    调整定时/计数器,当60秒发生时
    清除进位标志
    R0+1 送到R0
    判断标志是否为1
    标志为1
    清除标志
    R1+1送到R1
    R5本预存了6
    判断R5-1,是否为零
    若为0
    清除进位标志
    则R2+1送R2
    判断进位标志是否为1
    若为1,则
    判断R4内容是0还是1
    若是1则R4变为0
    若是0,则R4+1送到R4

INPUT 某个特殊功能按键使用了中断程序.省略

网友A:
你这样看起来有点"乱",如果是新手或是还不太熟练,建议先画详细的程序流程图.

楼主:
ICE :
    我确实是个新手.你是否有例程贴出来给偶参考.感谢

网友A:
还是建议您先自己画流程图,自己琢磨出来的东西,印象深刻.
如果到时哪方面不清楚,我再帮你指出,OK?

网友B:
一看你的思路就明白你肯定是新手,刚学单片机的吧.呵呵,不过像你这种方式以后编稍复杂一点的程序就会很麻烦的.我看你还是先学怎样构建一个好的程序架构的好.这样,你才不会在以后白白学杂费一两年的时间在玩小家家游戏了.

楼主:
感谢批评!
学习中~~~正是对这个思路表示怀疑,所以来请教大伙

网友C:
建议画流程图 可以参考别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