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电路的掉电检测怎么做?

楼主(2010-01-05):
不用单片机,直接硬件实现。

网友A:
比较器后面加一个光耦,即可实现,当有电时,光耦导通,停电时,光耦关闭,即可检测

网友B:
可以用555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
2楼: 比较器后面加一个光耦,即可实现,当有电时,光耦导通,停电时,光耦关闭,即可检测
用555怎么实现,能稍微详细点吗?
3楼: 可以用555

楼主:
还是谢谢两位。

网友C:
掉电检测很多都是模拟的啊,即使MCU自带的掉电检测功能大多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D:
原则是在MCU供电电压跌落到不能工作之前,提前给出信号,方法非常多。
一般是在电源滤波之前,取信号。

网友E:
比较器实现

网友F:
现有的监控芯片一堆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