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与PC串口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1-05):
哪位兄弟姐妹做过TC35的GSM模块,我用串口与PC怎么也不能通信,
输入:AT回车 发送后,没有返回。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模块没有启动,TC35的上电时序要求比较严,时序不对不启动,这时是不响应AT指令的
2.波特率问题,如果模块是新的,那波特率应该是自适应,如果已经设定过固定的波特率,那么要求PC上设置相同的波特率(可以慢慢试,也可以让模块启动了,用电话呼它,用波特率自适应的软件测出波特率),常用的9600,19200,115200
3.收发线接反了
4.串口芯片坏了
暂时想到这么多,模块启动了,有个状态指示引脚会输出信号,接个发光二极管的话,会看到
还有建议刚开始用16进制数发送 0x41 0x54 0x0D 0x0A 也用16进制显示(0D 0A的顺序记不清了)

网友B:
用串口监视分析仪分析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另外要注意设置回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启动了,能打通电话;收发线和串口芯片是正常的。我再试试。。

网友A:
如果模块启动了,线和芯片是正常的,那呼通了模块会发出 Ring 回车换行 的信息,在串口调试工具上的窗口能看到,即使波特率不对,用16进制显示的话,可能会看到数据,只是不对

网友C:
我做过,TC35的串口是TTL电平的

网友D(2010-05-11):
你应该是T-T R-R的,西门子模块是反的说法

网友E(2011-05-24):
也有可能是你的TC35模块电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