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ExpressCard转并口卡么?并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0-01-05):
请问有用过ExpressCard转并口卡么?并口设置问题

楼主:
郁闷资源开始地址是 4000  号码是并口3

楼主:
并口1 的资源地址是 00x 378--0x 37f

楼主:
标准并口地址  1 2  3,0X378,0X278,0X3bBC

楼主:
PC端口的设置2009-05-08 14:41在 将 数 据 输 入 或 输 出PC 机 时, 常 常 需 要 使 用PC 机 的 串 行/ 并 行 端 口。 以 下 就 是 有 关PC 机 端 口 的 一 些 常 识。

---- PC 机 一 般 带 有 一 个 或 两 个 内 置 串 口, 每 个 端 口 在 机 箱 背 后 有 一 个9 针 的 公 插 口。 串 口 是 以 比 特 为 单 位 来 传 输 数 据 的, 而 并 口 是 以 字 节 为 单 位 传 输 数 据 的。 串 口 的 数 据 传 输 速 率 取 决 于UART 芯 片, 该 芯 片 将PC 总 线 上 的 并 行 数 据( 单 字 节 或 多 字 节 数 据) 分 割 成 以 比 特 为 单 位 的 数 据 流, 从 而 实 现 在 串 行 线 缆 中 的 数 据 传 输。

---- 现 在 几 乎 所 有 的PC 机 都 带 有16550 UART, 它 的 最 大 数 据 吞 吐 率 是115Kbps, 这 能 满 足 大 多 数 串 行 设 备 的 需 要, 而 以 前 的16450 UART、8250 UART 显 得 有 些 过 时 了。 有 时,16550 UART 也 显 得 不 够 快, 例 如 有 些 模 拟 式 调 制 解 调 器 能 以230Kbps 的 速 率 传 输 压 缩 数 据,ISDN 适 配 器 的 时 钟 频 率 接 近1Mbps。 所 以, 如 果 需 要 更 快 的 速 率, 您 可 以 选 择921Kbps 的16750 UART。

---- 并 口 常 用 来 连 接 打 印 机、 扫 描 仪 等 外 部 设 备。 因 为 并 口 是 以 字 节 方 式 传 输 数 据, 所 以 一 般 而 言, 并 口 的 数 据 传 输 速 率 比 串 口 快, 大 约 从40KBps 到 超 过1MBps。 多 数PC 机 只 有 一 个 并 口, 在 机 箱 背 后 有 一 个25 孔 的 母 插 口。 如 果 需 增 加 并 口, 则 要 在 扩 展 槽 中 增 加I/O 卡。

---- 并 口 一 般 有4 种 模 式: 单 向、 双 向、EPP 和ECP。 多 数 新 型PC 机 的 并 口 支 持 全 部4 种 模 式。 您 可 以 在CMOS 设 置 程 序 的peripherals 部 分 查 看 您 的PC 机 并 口 所 支 持 的 模 式。 单 向, 也 称SPP, 这 是 最 基 本、 最 慢 的 并 口 设 置, 数 据 只 能 输 出, 不 能 输 入。 速 率 为40KBps 到50KBps。 双 向, 顾 名 思 义, 它 允 许 数 据 在 设 备 与PC 机 之 间 双 向 传 输, 所 以PC 机 可 以 接 收 设 备 的 状 态 信 息。 其 速 率 为100KBps 到300KBps。EPP, 也 称 加 强 并 行 端 口, 这 是 为 要 求 高 性 能 的 外 部 设 备 而 设 计 的, 例 如 驱 动 器、 网 卡 等。 其 速 率 从400KBps 到 超 过1MBps,EPP 提 供 了 并 口 的 最 佳 性 能。 在CMOS 中 选 择EPP 时, 一 般 有 从1.7 版 到1.9 版 的 选 择。 对 于 最 近 购 置 的 设 备, 可 以 选1.9 版。ECP, 也 称 增 强 能 力 端 口, 它 既 允 许 双 向 传 输, 又 提 高 了 传 输 速 率。 如 果 打 印 机 或 别 的 设 备 支 持ECP,PC 机 就 可 以 得 到 该 设 备 的 状 态 信 息 或 错 误 信 息。 在CMOS 设 置 中 选 择ECP 时, 系 统 要 求 您 选 择 一 个DMA 通 道。 您 可 以 像 分 配IRQ 一 样 分 配DMA 通 道。 为 了 避 免 冲 突, 您 可 以 先 在“Device Manager”( 适 用 于Windows 95) 中 找 到 一 个 空 闲 的DMA 通 道。 如 果 无 法 避 免 冲 突, 您 就 只 能 使 用 双 向 模 式。

---- 在Windows 95 中, 如 何 选 择 及 设 置 端 口 呢 ?CPU 与 外 围 设 备 之 间 交 换 数 据 是 通 过 分 配IRQ 和I/O 地 址 来 控 制 的。 具 体 到 一 个 外 部 设 备 上,IRQ 和I/O 地 址 被 分 配 给 与 此 设 备 相 连 的 端 口。IRQ 代 表 中 断 号,PC 机 一 般 有16 个 中 断, 从0 到15。 通 常 每 个 并 行 端 口 和 串 行 端 口 都 拥 有 自 己 的IRQ, 但 也 有 例 外,COM1 与COM3 常 共 用 一 个IRQ,COM2 和COM4 也 常 共 用 一 个IRQ。 每 个 端 口 还 需 要 一 个 唯 一 的I/O 地 址, 这 是 数 据 输 入/ 输 出 的 缓 冲 区。 如 果 多 个 设 备 使 用 同 一 个IRQ 或I/O 地 址, 设 备 就 不 能 正 常 工 作, 甚 至 系 统 会 死 机。 所 以, 如 何 正 确 分 配IRQ 和I/O 地 址 是 很 关 键 的。 在Windows 95 中,IRQ 和I/O 地 址 常 常 是 自 动 分 配 的。 但 是Windows 95 并 不 能 做 得 尽 善 尽 美, 特 别 是 对 于 串 口。

---- 并 口 被 称 为LPT,PC 机 自 动 将 所 检 测 的 并 口 命 名 为LPT1 到LPT3。 一 些PC 机 缺 省 地 将IRQ7 分 配 给LPT1 和LPT2。 如 果 想 再 增 加 并 口, 一 定 要 使 用 不 同 的IRQ。 我 们 建 议 尽 量 在“Device Manager” 中 设 置LPT2 和LPT3。 如 果 不 行, 则 可 在CMOS 中 设 置。 表1 说 明 了 标 准 并 口 资 源 的 设 置 情 况。

表1 标 准 并 口 资 源 设 置 LPT IRQ I/O 地 址
LPT1 IRQ7 3BC
LPT2 IRQ7 378
LPT3 IRQ5 278
---- 串 口 又 称 为COM, 依 次 编 号 为COM1 ~COM8, 俗 称COM 地 址。COM1、COM2 设 有 标 准 的 地 址 和IRQ, 所 以 尽 量 不 要 作 改 动( 若 需 要 改 动, 您 只 能 在CMOS 中 修 改)。 当 您 需 要 将COM1 或COM2 分 配 给 新 的 设 备 时, 可 以 在CMOS 中 将 标 号 为COM1 或COM2 的 端 口 设 为 禁 止 使 用(disabled), 或 者 改 变COM1 或COM2 的IRQ 和I/O 地 址, 并 将 原 来 的 设 置 值 分 配 给 新 加 的 设 备。 表2 说 明 了 标 准 串 口 资 源 的 设 置 情 况。

表2 标 准 串 口 资 源 设 置 COM IRQ I/O 地 址
COM1 IRQ4 3F8
COM2 IRQ3 2F8
COM3 IRQ4 3E8
COM4 IRQ3* 2E8
COM5 IRQ4* 3E0
COM6 IRQ3* 2E0
COM7 IRQ4* 338
COM8 IRQ3* 238
---- 当 您 发 现 端 口 工 作 异 常 时, 可 以 检 查PC 机 的IRQ 和I/O 地 址 的 分 配 情 况。 选 择“Start”*“Setting”*“Control Panel”, 双 击“System” 图 标, 选 择“Device Manager” 栏。 要 查 看 资 源 冲 突 的 情 况, 双 击 资 源 树 的Ports(COM&LPT) 结 点, 如 果 发 现 有 带 黄 圈 的 感 叹 号, 则 表 明 该 端 口 的 设 置 有 冲 突。 双 击 黄 圈, 单 击“Properties”, 选 择“Resources” 栏,“Conflicting Device” 框 中 会 提 示 您 哪 个 设 备、 哪 些 资 源 发 生 了 冲 突。 在 该 框 中 以 前 的 非 即 插 即 用 设 备 可 能 会 被 指 为“Unknown”。

---- 要 解 决 冲 突, 您 必 须 手 工 地 为 发 生 冲 突 的 两 个 设 备 中 的 一 个 分 配 新 的IRQ 或I/O 地 址。 如 果 端 口 在 主 板 上, 您 需 要 通 过CMOS 设 置 程 序 来 重 新 分 配IRQ 或I/O 地 址, 因 为“Device Manager” 不 能 改 写 系 统 的 设 置。 如 何 启 动CMOS 设 置 程 序 呢 ? 在PC 机 启 动 时 按Delete 键、F1 键 或 根 据 屏 幕 提 示 按 别 的 键 。 许 多 设 置 程 序 允 许 用 户 为 端 口 选 择IRQ 或I/O 设 置, 或 将 端 口 设 为 禁 止 使 用(Disabled)。 如 果 没 有 找 到 未 被 使 用 的 资 源 设 置, 您 就 需 要 改 变 别 的 设 备 使 用 的 资 源。 首 先, 找 到 一 个 未 使 用 的IRQ 或I/O 地 址, 在“Device Manager” 中 单 击“Computer” 可 以 查 看 完 整 的 资 源 分 配 表。 如 果IRQ 被 占 满, 可 以 在 系 统 设 置 中 禁 用 某 个 未 使 用 的 端 口, 从 而 释 放 一 个IRQ。 然 后 双 击“Device Manager” 中 的 列 表, 在“Resources” 栏 中 去 掉 对“Use automatic settings” 的 选 择。 在“Resource Settings” 框 中 选 择 发 生 冲 突 的 资 源, 单 击“Change Setting” 按 钮, 然 后 在“Value” 框 中 输 入 未 使 用 的IRQ 或I/O 地 址。

楼主:
笔记本安装PCMCIA并口卡,进行AVR-ISP的经历1582999136 2009-8-18 14:08:30    收藏  |  打印  | 投票(3)  |  评论(5)  |  阅读(16484)  ◇字体:[大 中 小]历经两周的折腾,查阅无数的网文,下载安装若干的软件……你可别以为这是一项技术攻关,令人汗颜的是,这是一个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并口的艰辛历程,搞嵌入式的朋友今天或许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明天也许就要有这样的需求。按照共有1000人从中受益,并平均每人节省3天计算(8小时计),为此可节省总人时数24000,所以我决定再舍上2个人时在这里讲一下,给各位共享。

1、不要相信网上出售并口卡时标的参数:手上一直用来搞开发的台式机被我改造成“网络机顶盒”(见:网络机顶盒DIY的**),所以为了给客户修改一下产品的代码,只好想着在笔记本电脑上装一个LPT啦!开始考虑的是USB-LPT,但发现网上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不支持ECP/EPP模式的,也就放弃了USB-LPT的方案,转向考虑PCMCIA转LPT,到网上一搜,还真的不少这种PC卡,用三天的时间“淘”了一个回来,淘之前确认了几个参数:1)支持ECP/EPP模式(有的几有几十块钱的卡只能接PRINTER,所以一定要事先确认好!);2)可以调整IO地址;3)是PCMCIA接口(不是EXPRESS CARD接口,我电脑不支持,比较新的电脑的朋友,要注意,可能你的NB不支持老的PCMCIA卡啦!)。OK,三天后到货,开始装机。

PCI接口就是好,即插即用,电脑开机状态,插上去,直接就可以认出来,然后安装CD中的驱动,晕人的是,CD中有5个产品的驱动,想想这厂商服务也真周到,把将来要买的东西的驱动都一起发过来了!郁闷的是说明中也没有告诉我要装哪个,只好试一试了,手气不错,第一次就试对了,驱动装完(与产品型号有关,不想给这个卡做广告,因为产品做的一般,就不在这里提驱动的型号了!)。

迫不急待,赶紧把AVR ISP下载线接好,把目标板接好,打开SL-ISP点“读出”,可惜“咚”的一声!提示“无法找到下载线”,然后开始检查电源及线路,确认无误,再试,还是无法找到。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多功能卡、LPT1都有,而且工作正常啊??是怎么回事那?对了,想起IO地址的问题,赶快打开LPT1的配置信息,晕,IO地址是0XFEE8!! 买的时候是说可以改地址到0X378(并口的默认地址),改吧!可是在XP下这部分配置根本就不让改。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算了,明天再说。

第二天和朋友谈起此事,他说XP是不让修改这些配置的,WIN98的时候才可以,靠!原来厂家标的“可以修改IO地址”是说在98下!!!我还知道在DOS下也可以改,这不是雷人吗!

我试图在我的本子上装98,不过因为我用的是NTFS的C盘,用虚拟机不行,然后试图将NTFS格式降为FAT32格式,这种尝试是愚蠢的,NTFS转FAT32是不允许的(也许有什么工具可以做到,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走投无路,只好把C盘格了重装,此处只是说一下我走的弯路,各位可不要向我学习啊!实践证明,我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装上了后发现,WIN98下好多硬件都不能驱动,最关键的就连PCMCIA接口也没有找到,你想想PC卡插上根本就没有反应。装98、装虚拟机、重装XP的过程整整用去了我一个周六、周日我儿子睡觉给我腾出来的6个小时休息的时间,最终事实告诉我:还是在XP下想办法吧!

2、一线希望,让我知道了这个PCMCIA并口卡是可以用的,而且支持ECP、EPP模式。重新装了XP和卡的驱动,这次我没有用SL-ISP而选择了,在我的ARM9开发板上试一下JTAG,做H-JTAG软件这哥们儿确实是牛人,想的就是周到,在LPT设备配置那里,留了一个LPTx,只要选了LPTx就可以在后面随意修改LPT的IO地址。修改地址为0XFEE8后,连接JTAG,激动人心啊!联接正常,为了进一步确认可以用于JTAG,又对NOR FLASH进行了读写的操作,看到蓝色的进度条快速的前进,心情从郁闷中逐渐找回了一些安慰。这足以证明这个并口卡是支持ECP/EPP模式的,淘宝确认收货,付款,下面就是想什么办法修改AVR-ISP工具的IO地址了。

不得不说说SL,人家H-JTAG这哥们儿不收费为大家服务了多少年了,问问搞ARM的朋友哪个没用过H-JTAG,配服这哥们儿的奉献精神,只要有新型号的NOR FLASH出来,不超过一周,就能看到更新的库里面已经开始支持这些器件了!还有在H-JTAG网上论坛留言问这哥们一些问题,回复非常快,而且很完整、细致。可是SL那???这么大个公司,那么多的人,怎么就没有人想到去支持一下笔记本上装的不能修改IO地址的并口卡,对了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是认为不需要再用LPT口了,他们要推自己的USB下载、彷真器啊!!公司以赢利为目的,果真不假啊!可是,SL已经把当年创业时“推动中国的嵌入式技术发展”的目标丢净了!要知道有多少嵌入式工程师、学生还是在用着并口的下载线、JTAG,虽然性能差了些,但是廉价啊!这不是“推动中国的嵌入式技术发展”吗?看下面的事实更让我不想对SL说上两句都难啊!

3、PROGISP在关键时刻为我解决了问题。在网上去找有没有支持修改并口地址的ISP下载软件,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有个就ZHENGFENG的哥们儿,搞了一款软件,支持AVR全系列的ISP下载,而且也可以支持LPT,更牛的是LPT的大部分参数都可以配置,想的很周到,可以支持不同连接的下载线。一开始下了个1.68版本,只支持USB的下载器,还以为这哥们儿为了收费把LPT的功能屏掉了,后来询问一下才知道,V1.66版可以支持LPT口,下了一下,在配置窗口里修改了IO地址为0XFEE8,读出FLASH,哈哈!OK啦!见鬼去吧!SL,感谢ZHENGFENG这哥们儿。不过他的软件不注册应该是有次数限制,到限制后,每次下载必须重新运行软件才可以,很麻烦!

还是想说SL几句,你以为你现在做大了不用考虑用户的这些对你没有利益的需求了吗??错了!你是怎么长大的??记得2002年左右,你一个ICC AVR的注册软盘就卖给我们2K多,一个串口的JTAG彷真器,就是2K多(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用过,不过没扔,准备等我儿子长大了给他讲讲:再烂的产品只要在别人还没有做出来之前做出来,就可以卖出去!)。用户是上帝啊!你不是上帝养大的吗?现在不去想上帝所想,还以为是2000年啊!掌握这些技术的人、公司比比皆事啊!等你的上帝都用上别人的工具了,你还能做什么??

无语,向H-JTAG、WNWB等等这些,无私奉献的朋友致敬!!

楼主:
(转)

解惑–关于笔记本的PC卡转并口端口地址不能更改的问题
2008年6月22日 阅读评论 发表评论 如果你是找解决方法找到这个帖子的,那么很遗憾,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只是想说说为什么解决不了。

去年底,还在无锡的时候,程杰买了一个PCMCIA的并口卡,100多块,结果因为不能更改IO地址,仿真软件都没法识别到PC卡的并口,所以后来又退掉了,只是那时候我还用着我的老联想,所以没在意怎么解决。现在新换的X60没有并口,这让我很郁闷,所有的仿真器都用不了了,突然需要用到了并口,虽然知道PCMCIA卡转出来的并口不好用,但是还是禁不住诱惑买了一块回来做测试。

今天上午10点的样子收到卡到现在一直在研究这块卡,但是得出来的结论是依然无法改端口地址。至于原因,我想是这样子的,这块卡的驱动芯片是NM9805(据我所知,市面上卖的卡都是这个驱动芯片),这个芯片是基于PCI接口的(废话,插在PC卡上),地址范围当然是在PCI16位地址内。而378/278那个地址是系统保留给主板自带并口使用,不会分配给 PCI转接卡使用的。所在没有办法改。

但他们的功能是一样的,仅是操作地址不同。只要能在软件里将所操作的并口地址改为uPnP分配到的地址就可以正常工作。

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了一款软件能更改并口地址,就是H-Jtag,所以我的这块卡就变成了ARM专用了,呵呵。。。

网友A:
对于并口,我也是比较郁闷。

买了一块开发板,但是我家里的PC机主板上没有将并口和串口引出来,只有在主板上有排针。
于是我按照主板上排针的顺序,做了两条线,一根并口,一根串口。
测试发现串口正常,但是并口怎么也连不上JTAG。
反复检查并口的线有没有连接正确,甚至有万用表每个引脚都测试过了。在BIOS里面也正确的设置了并口,但是就是连不上,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