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设计疑难点

楼主(2010-01-05):
上图中的IC分别是AD620,CD4067,ADS8320。其中AD620的吸合电流为50至60ua,输入阻抗为20G,短路电流为18MA;CD4067的输入阻抗为1050,极限电流为10MA;ADS8320的输入阻抗为5G,吸合电流为40至80UA。
请问要是在AD620前端电路短路,造成输入差分电压近视于5V,就可能导致IC全坏,于是就准备加上限流电阻。可是不知应该怎么加,才最佳?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此图画得也未免太差了一点。

网友B:
那几个电阻是不需要的,输入短路如有必要在信号源处做保护即可,线路内部是不需要的。

网友C:
这样也可以

楼主:
chunyang大哥,是不是在AD620前的差分信号前各加一个限流电阻,比如10K 1/4W电阻?

网友D:
可以加限流,但不要太大,1K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