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古老有话题呵呵!

楼主(2010-01-05):
问个古老有话题呵呵!
各位前辈大侠新年好!呵呵!2年前做个一个温度控制的玩意!现在想起来做的太失败了!因为很糟糕!
   后来慢慢听别人说要建模.仿真,然后用MCU实现.
  问题是我现在不怎么知道去建立温度模型,难道就是哪个函数吗?
  不是的吧?
   然后我知道通过matlab去仿真.
  是这样吗?
  matlab 怎么去仿真啊?

网友A:
楼主认为任何控制都要“建模”是错误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无法建模的控制对象比比皆是,要不然就不会有“自适应控制”“模糊控制”等新的控制方法。温度控制最常用的是“PID”调节,关键是比例,积分的参数整定问题,而不是建模问题。

网友B:
呵呵,PID也可以建模

楼主:
呵呵!谢谢LS2位热心的回答!你们说的方法我过去就那么用的!但是总是有2度的差别并且.有时候第一开机的时候温度冲的比较高!但是我买了别公司的用就比较好!呵呵!

网友A:
问题是不一定要先建模再控制,不建模照样控制。

网友A:
问4楼:
1 你的控制是随动控制还是定值控制
2 是不是PID调节

楼主:
随动控制还是定值控制有什么区别啊?
  我这个应该属于定值控制!
  是PID调节但是我只用P,ID都是0

网友A:
P-比例调节是基本调节,但有静态误差(总是有2度的差别),要消除静态误差要加I-积分作用,这是自控专业的基础知识。

楼主:
好的!谢谢!对了问下自适应PID与PID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啊?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B:
自适应就是要自动找到最合适的PID参数

楼主:
呵呵!请问怎么找啊!或者说根据什么原则找啊>>>>>>>>>?????

楼主:
呵呵!来个实例更加好了哈哈!
对了目前市场主流温控表(工业上用的)一般是采用的什么控制方**我知道很多都是抄别人的所以说明书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想问问那些自主研发的都采用什么方法控制的啊?

网友B:
有大致的原则,就是那PID调节的口诀,不过实际中需要结合系统和你自己的经验等等,没有绝对的标准。

楼主:
这样啊!那谢谢了!对了LS的大侠!现在采集温度的电路用什么方式的好点啊!>???

网友B:
这样啊!那谢谢了!对了LS的大侠!现在采集温度的电路用什么方式的好点啊!>???
引用 楼主:

看系统,不同的系统对温度测量的要求不一样,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就不一样,自然电路也就不一样。

楼主:
呵呵!你还是介绍点资料我看吧!呵呵!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很广了!或者你给大伙们上面温度采集和控制的课吧!>?

网友B:
呵呵!你还是介绍点资料我看吧!呵呵!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很广了!或者你给大伙们上面温度采集和控制的课吧!>?
引用 楼主:

这可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呵呵,俺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要用来挣钱养家的。。。

网友C:
恩,温度控制那可不是简单的啊!

用PID决对是有难度的。

谁要是研究明白了,啥也不用愁了!

我猜的。

网友C:
什么模糊控制 智能控制 那都是扯淡!

还是PID控制有用!

网友B:
什么模糊控制 智能控制 那都是扯淡!

还是PID控制有用!
引用 网友C:

PID和模糊是两回事,也不是扯谈,呵呵,你说的太冲动了。

楼主:
呵呵!看来做一个小系统都比较复杂啊!呵呵!
我快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