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中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1-05):
如下图电源中,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在网上看的有说是续流,不知道为什么是续流,怎么实现的,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觉得此处应该用个稳压管啊,谁给说说

网友A:
查了一下这里的确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应当是和这里的电感有关系,关注中…

网友B:
模电书里讲过啊,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管压降越小越好,漏流也是越小越好。对提高开关电源效率有帮助。
这是我理解的。

网友C:
“续流”可以理解为当芯片的2脚不输出电流时(开关的意思即在此),电感中电流改由此二极管流过,维持电感电流连续。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以下信息收集自网络
1.对续流的解释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 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在电路中反向并联在继电器或电感线圈的两端,当电感线圈断电时其两端的电动势并不是立即消失,此时残余电动势通过一个二极管释放,起这种作用的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其实还是个二极管只不过它在这起续流作用而以
2.为什么在这里选用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和他的特性有关:肖特基二极管是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器件,其反向恢复时间一般小于10 ns,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低压大电流续流电路效率高

网友D:
有道理1

网友E:
LS几个说得都很好

网友C:
7楼所引内容,与楼主所问问题是两回事。而且7楼所引内容,根本不需要使用萧特基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即可。

网友:
像1n4148那样的也行啊?

网友F:
IN4148用这里不好。用肖特级的原因就是正向压降低,开关频率高,反向电荷恢复时间短。

网友G:
maychang是说7楼里讲的并在电感或继电器两端的用普通二极管即可,楼主讲的开关电源里还是快恢复的肖特基好

网友H:
是给电感续流.提供一个低阻放电的回路
MOS关断时,电感会释放储存的能量,就是一个电源.

网友I(2011-01-15):
buck  续流二极管

网友J:
请研究下buck电路

网友H:
隔了1年整的帖子居然被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