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指点一下副边为全波整流输出的变压器绕制方法

楼主(2010-01-05):
设计一电源,用在全桥结构中,输出为全波整流(又称为双半波,不知道这种说**确不?)我原边15匝,副边5匝,我是这样绕制的,先绕一组原边,然后绕制副边,(我主要是觉得这个中心抽头比较麻烦,故两组副边的绕制我不太会),我是这样绕制副边的:将副边A的一头放在中间作为抽头,然后顺时针绕制,绕5匝;而副边B的一头紧挨着副边A的抽头(两个端接作为输出GND),然后安装逆时针绕制,也为5匝;即两个绕制方向相反,最后得到两组副边,因为磁芯够大,所以两组副边都可以放在同一层里面。这时候完成了副边的绕制,我再在外面绕剩余的原边,最终的结构是原边----副边----原边  这种绕制方法,请问斑竹这种方法可以么?恳请指点!

网友A:
副边两半放在同一层里很好,保证两半用线长度一致。若能两组并绕更好。
问题在“两个绕制方向相反”。因为没有图,无法判断是怎么个“相反”。
楼主可以自行判断:两半应该产生相反的电动势,即任一瞬间两半接整流管的那端对中点电压符号相反。

网友B:
还没绕过变压器呢,主要是对那个磁芯很怕,哈哈,一点都不懂,连窗口截面积都不知是应该计算哪一部分,哪位好心做个示意图出来告诉我就好了。

网友A:
3楼:
所有传输功率的变压器,其绕法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工频还是高频,无论是EI磁心还是EE磁心、罐形磁心、C型铁心、环形铁心、R型铁心,搞清楚磁路,一通百通。

网友C:
切中见肯!非常感谢斑竹,谢谢了!

2# maychang

楼主:
斑竹,你可否指点一下?逆变桥原边的谐振电感很多人为了得到ZVS用饱和电感,请问这个饱和电感和一般的滤波电感区别在哪里?设计这个电感时要注意哪些要点?感谢

网友D:
趁老maychang不在,俺厚着脸皮子进来看看。

用饱合电感,是要在宽范围内获得相对固定的储能,不然的话,轻载软开关与重载环流是矛盾的。

网友A:
6楼:
7楼已经解释清楚了,不必我再多说。

楼主:
感谢两位斑竹!那么我设计这个电感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事项才能保证其工作状态处于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