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封装的优缺点请教

楼主(2010-01-05):
开个头:
我之前用的很多器件都是选用贴片封装的,后来到了现在的公司,发现大多数还在用直插式封装的,同事说这种封装好,可靠性高,不会因为金属粉粒导致引脚短路,想了想觉得很对,印象中之前做的一个航天上的项目,里面的芯片也几乎全部都是双列直插的
1,所以问一下,是不是双列直插的在可靠性方面更高些,工业稳定性方面
2,表贴的封装的特点只是体积小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3,表贴器件用于工业中,如上所说的可能会碰上金属粉尘的情况,应该如何避免呢?
谢谢啦!

楼主:
没人理,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A:
直插封装也许只有散热有点优势,几乎没有其他优势。
灰尘,潮湿等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楼主:
表贴的芯片不会再长期震动过程中,使表贴的焊盘掉下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我想提高我的防护等级,怎么办呢?就比如说金属屑这一方面吧!谢谢啦!

网友B:
采用封闭式设计。看看有国家标准,里面有IP等级的描述。

网友C:
军用器件一般都用陶瓷封装

网友D:
你那些同事就这水平也搞航天产品?!

网友E:
航天上有好多都是老专家。水平很高。做电路不爱用集成电路,喜欢用三极管搭,还说这样可靠性高。。。。。。。。

网友F:
LS too simple too naive, 鉴定完毕,PC怎么不用三极管去搭出来啊??

网友B:
:L就问题讨论,不要过多对个人评价,凡事不要走极端。
至于用什么器件,因个人爱好、习惯而定。只要能完成预定功能和性能,没有必要过多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的公司是做过航天产品的,目前的这个公司不是!这是我新同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