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直接从F040之类的串行flash上面运行代码的MCU吗?

楼主(2010-01-05):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下,竟然没有人回答

网友A:
F040的前缀很重要,比如25系列还是39系列

网友B:
用过炬力的mp3芯片,它们是z80架构,将spi flash的程序读到ram中再运行

我想z80架构的mcu都可以吧,应该能在ram中运行程序的mcu都可行

网友C:
一般的不支持吧,一方面MCU的地址空间也没这种FLASH的那么大,读写的时序也不一致啊,FLASH访问还需要指令。有些MPU、CPU可能可以,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楼主: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发现中星9号接收机的机顶盒的MCU,似乎就是读入spi flash再运行的,把flash擦掉,连bootload的功能也没有了。

网友D:
都是把flash里面的程序拷贝到sram再运行的,

楼主:
都是把flash里面的程序拷贝到sram再运行的,
引用 网友D:

从flash里面读代码到内存再运行的功能是MCU集成的?

网友D:
如果那MCU内部没有rom话,肯定集成了这功能,否则未必!

可以参考ARM2410的nand flash启动模式,上电后MCU从nand flash 里面的前面部分拷贝一定量(4KB)的代码到sram运行,接下来做什么就由这被拷贝进来的代码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