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E7758校准

楼主(2010-01-05):
(无正文)

楼主:
这是我参考的读时序,那个地方有错吗?在线等......
unsigned long read7758a(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char databit)
{
unsigned long rtdata=0;
unsigned char loop=0;
CSADE7758_A=1;
SSCK=0;
SSDI=1;
SSDO=0;
CSADE7758_A=0;
//rtdata=read7758(type,databit);
   type=type & 0x7f;
   type=type | 0x00;
for(loop=0;loop<8;loop++)
{
  Nop();
  Nop();
  Nop();
  Nop();
  SSCK=1;
  Nop();
  Nop();
  Nop();
  Nop();
  SSDO=0;
  if(type & 0x80)
  SSDO=1;//;
  SSCK=0;
  Nop();
  Nop();
  Nop();
  Nop();
type=(type<<1);
}
delay20u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for(loop=0;loop<databit;loop++)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SCK=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tdata<<=1;
if(SSDI)
rtdata|=0x00000001;
SSCK=0;
  Nop();
  Nop();
}
CSADE7758_A=1;
return(rtdata);
}

网友A:
时钟线和数据线加上拉电阻了吗,ADE7758采集信号得加上才能工作,因为它有过零检测

楼主:
时钟,数据和片选都加上拉电阻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ADE7758采集信号得加上才能工作,因为它有过零检测...

ADE7758必须加上采集信号才能读写内部的寄存器?我在读写ADE7758时没有加电压电流信号
只是直接用MCU读写ADE7758.

楼主:
没人知道吗?真的很着急....都出来的都是FF:Q  读ADE7758的寄存器跟有没有加信号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我给你回消息了

楼主:
:L没看出来,请楼上明示

网友A:
交流电压不是正弦的吗,在某一时刻它要通过零点,当ADE7758对其过零检测后才会产生中断,好好看PDF过零检测那块,要不你加上电压试试

楼主:
我没有用7758的中断,只是简单的用 DOUT DIN SCLK CS和MCU通讯,用软件模拟的方式读写7758内部的寄存器。比如计算模式寄存器0X16,缺省值应该是0X1C,但是读出来的确实0XFF。

网友A:
7758工作是用中断工作的,它根本就没有工作采集的数据当然有问题了

楼主:
越来越糊涂了,我只是对7758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并不是读采集的数据.怎麽会用到中断?
如果我想把LCYMODE(0x17)寄存器写入0X38,该怎么做?
楼上QQ是什么?

网友A: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94 ... 4/ADE7758.ASM__.htm,给你个网址自己好好看看,同时要学会在论坛里问问题!

网友B:
7758时钟线和数据线要加上拉?:lol

楼主:
呵呵~~楼上什么意思?请明示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