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67300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想用CY7C67300做一个USB存储接口,CY7C67300作为主机把图像数据通过A口存储到u盘里面,查了好多资料,感觉不知道从那下手,特别是这款芯片的固件开发,挺麻烦,找了个开发工具CY4640开发工具,里面有现成的固件,按照参考文档,固件下在后,在串口能够读出U盘的PID、VID,但是现在串口总读不出来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大哥做过这方面的能不能指教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难道没人做过这种脱离PC机的U盘接口的么?

网友A:
LZ的应用应该是这样的。不妨看看www.crealie.com这个上面有个CY7C67300的USB memory key的参考设计。LZ也可以参考以下CY3663开发板的BIOS User's Manual的1.7.11 UART function关于读写的操作说明。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4楼了!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把CY4640开发工具提供的固件(这个固件是可以实现对U盘进行读取的)按照给的相关文档,下载到eeprom中,然后插上U盘,连接串口线,文档说在PC的超级终端上可以看到U盘相关信息,但是实际上超级终端却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款芯片外围好像不用什么特别的配置,主要固件,我现在是想先把现成的固件跑通,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更多的功能,但是现在连现有固件都跑不通,挺郁闷!

网友B:
没有过,祝楼主好运

网友C:
固件跑不通,确实很烦人,
耐住性子慢慢调试吧。

网友D:
不要郁闷了,很正常滴,谁能一次成功啊

网友E:
4楼解释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F:
真巧 我也是在用CY7C67300做开发 准备和U盘通信 枚举那块已经可以实现了 有时间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G(2011-04-03):
7300咱也要用了,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那开始,跟大家学习,希望建个QQ群

网友H(2011-08-13):
我想问一下10楼的好友,从U盘中将数据读到cy7c67300中如何在PC机上检测?有没有好的调试方法?

网友I:
这个学问很高啊

网友H:
我想问问5楼的朋友,我也是想从U盘中将数据读到cy7c67300中,可当我将cy4640开发包中的msc固件下载到EEPROM中,reset后PC机就再也识别不了usb设备了!我想问问你是如何将msc程序下到EEPROM中的?(最好是gun工具中的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J(2012-12-21):
用到CYPRESS的厂家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