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仪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我的仪器的是220V市电供电的,里面有变压器一路电源(用于系统电路供电)和开关电源一路电源(用于动力电源),在控制动力源时,控制信号时通过TIP521隔离控制的,没有供地。
同一个插座我插上电烙铁,仪器有时候会复位,我的仪器电源线是三叉线,地线是连了仪器外壳的,不过公司220V是没地的,电烙铁是2叉的。
系统电源基本是这个样子,请各位大侠看下,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未必跟烙铁有关吧;
也许你的变压器的次级电压不够高,本身就容易出现电源的下陷而复位
换个电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