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和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0-01-05):
我对这两个电路很困惑,这两个电路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A:
从幅频特性看,大体上是一样的。但有源低通滤波有一阶二阶以及通带特性等区别,带外增益下降速度不一样,故与积分电路还是有一些区别。

网友B:
这是两个用途完全不同的电路形式。用一阶低通和积分电路进行比较,来看看它们的差异:

1)一阶有源低通(RC分压加跟随),其传递函数为:

    1/(1 + j ω R C)

2)积分电路(忽略电容的并联电阻),其传输函数为:

    1/(j ω R C)

由上所列的两个传递函数可以看出:

1)一阶低通在直流端传递函数为1,而随着频率的提高,传递函数的模按一阶反比降低至零。

2)积分电路的直流端传递函数模是无穷大,而随着频率的提高,传递函数的模按一阶反比降低至零。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此传递函数表示了一种积分的关系(1/(S R C))。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电路,其应用也各不相同。

网友C:
用阶跃响应实验下3楼的2个电路就很明显了

网友D:
喜欢三楼的分析

有理有节

网友E:
与充放电时间和信号有关吧,,

网友A:
此帖没有多少人关注,遗憾。

网友F:
此帖没被关注是没图了,很反感解决了问题就撤图的。

网友G(2012-03-29):
3楼分析很好,顶

网友H(2012-12-19):
一直不明白 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 是怎么滤波的 期待+学习 谁能系统的说一下

网友I:
顶,没图只能听你们说得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