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yrf69213和cyrf6936分别是如何读写与Radio有关的寄存器

楼主(2010-01-05):
如题!本人想用WIRELESS USB进行通信,选择的是如题的两块Radio芯片,CYRF69213用于桥接器,用于接收数据,并上传给上位机,CYRF6936(由PSOC的芯片CY8C27443控制)用于发送信号给桥接器,求用过改芯片的人支招!

网友A:
可以参考CY4672,keyboard 和 bridge的通信就是这两个芯片, 只不过6936的控制器是Encore II
http://www.cypress.com/?rID=144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部分内容对新手太难了,协议过于复杂,看不懂。我想简单用固定的频道,PN,CRC来实现两点间的通信

网友B:
这个确实比较难,进来学习

网友C:
难的不是一点,跟着学习中

网友C: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不要考虑如何修改无线通讯协议。

网友D:
没有功底,最好不要去修改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