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使用5409,不知道这款性价比如何?短期内会不会停产?

楼主(2010-01-05):
(无正文)

网友A:
LZ说的可是TMS320F5409?

楼主:
是的,LS的兄弟,好像有点小区别,是TMS320VC5409

楼主:
再次请教各位大侠。
对DSP基本不了解。
现在要做个产品,使用的是arm9+dsp的方案,dsp打算采用5409,两个芯片之间采用hpi的连接方式,arm9负责操作系统部分,dsp复杂实时部分,arm9通过hpi控制dsp。

这样的话,dsp还是由arm9控制,也就是由操作系统控制,不知道实时性是否能满足?

网友B:
停产不至于吧

网友C: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卖家,
去电子市场先看看。

网友D:
市场商贩有的话肯定说好,没有肯定说不好,推荐你别的

网友E:
在网上查了一下,货源应该还是很充足的。

网友F:
发现LZ跟我是tiger系列的:D

网友G:
再次请教各位大侠。
对DSP基本不了解。
现在要做个产品,使用的是arm9+dsp的方案,dsp打算采用5409,两个芯片之间采用hpi的连接方式,arm9负责操作系统部分,dsp复杂实时部分,arm9通过hpi控制dsp。

这样的话,dsp ...
引用 楼主:

ARM9和DSP是并行处理,不知道你说的实时性是指哪里了?

ARM9控制DSP的实时性?

DSP本身也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可以只让ARM9读DSP处理结果的哦,或者一些实时性要求稍低的控制由ARM9来操作

楼主:
omap,呵呵
引用 网友H:

omap的太新了,用的人也相对少,以前有考虑过,后来放弃了。

楼主:
ARM9和DSP是并行处理,不知道你说的实时性是指哪里了?

ARM9控制DSP的实时性?

DSP本身也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可以只让ARM9读DSP处理结果的哦,或者一些实时性要求稍低的控制由ARM9来操作 ...
引用 网友G:

lelee007一下就说出了我心中的困惑,谢了,呵呵。
兄弟我就不一一回复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刚开始给的分数太少,不好分啊。

网友A:
呵呵,分数不重要,解决了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