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ic单片机用C语言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1-05):
同样的程序在PIC877环境下就没问题,在16F54环境下就报错,这是为什么呢?

//-----------tmr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t0_out()
        {
                if (T0IE&&T0IF)
                        {
                        T0IF=0;
                        gooddata=1;
                        }
        }

错误信息
Error[000] F:\pictest\PIC54_C\stove.c 108 : undefined identifier: T0IE
Error[000] F:\pictest\PIC54_C\stove.c 108 : undefined identifier: T0IF

网友A:
undefined identifier: T0IE
没有定义这两个,看下头文件里面有这两个的定义没?再看下数据手册定时器0的寄存器是不是这两个

网友B:
废话。

自己查查16F54有没有TIMER中断就知道了。

不要动动就说这奇怪那奇怪的,我很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不看手册就来乱说什么奇怪。。。

网友C(2011-10-21):
自己独立的基础上学习,然后有难度就向高手探讨下,最好也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我想这样进步比较快

网友D:
看连个器件的头文件。

网友E:
3楼批评的对。

网友F:
F54没有中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