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0-01-05):
这是按照LM311的DATASHEET上搭的个过零检测电路,输出是给MCU的中断口的。
今天发现偶尔会没有输出,手边没示波器,没法查,请大家从以往经验上谈谈可能是电路上哪里的问题?

楼主:
MCU的中断是用的上升沿中断。
VIN是0---3V,50Hz的工频波。

网友A:
看错图了,以为你是单电源。不过负端还是要有个偏置,除非比较器的输入失调刚好符合你要求的方向。

网友B:
比较器的输出的V0m+和Vom-是随机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是纯偶然的。因此在输出造成中端口的电位为不是固定的,所以中断有时发生,有时不发生。。。。。

网友C: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
输入是0---3V,50Hz的工频波,比较器反相输入端接地,那么输入稍高一点点,比较器即将无输出,丢失一次。
而且0---3V,50Hz的工频波也不大可能,估计楼主需要正向过零和负向过零均产生中断,输入的是经全波整流后但未用电容滤波的信号。

楼主:
TO maychang 叔

不是
是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经过电阻变为电压后的电压信号,

纠正一下,输入是0---0.6V的工频信号。

楼主:
输入是0---3V,50Hz的工频波,比较器反相输入端接地,那么输入稍高一点点,比较器即将无输出,丢失一次。
----------------------------------------------------------------------------------------------------------------------
太高明了,
我忽视了一点,互感器二次侧一端是接地的,也没有直流电压垫底。幸好还没做板。

楼主:
楼主需要正向过零和负向过零均产生中断,输入的是经全波整流后但未用电容滤波的信号。
------------------------------------------------------------------------------------------------
我现在决定把输入改成是经过运放精密整流但还没滤波的信号,这个过零电路改怎么改好点?

网友D:
把0~0.6放大到0~10V,用迟滞比较器,门限+/-0.1V,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C:
7楼:
还是先把你的要求与电路说清楚些吧。
互感器二次一端接地完全正常。互感器输出的是50Hz交流,所以绝对不能说是0---0.6V的工频信号,该信号有一半时间为负的。
你是否需要正向过零和负向过零均产生中断?

楼主:
对,正向负向都要有中断。

网友E:
很新奇的问题。要这样的中断,没看出来有什么用
正向负向都要有中断

楼主:
50Hz正玄波,用绝对值电路变成周期10ms的馒头波,在每个过零点开始定时,隔2ms采集一次再换算成有效值。

网友F:
过零电路不是这么整的。这种电路不可能可靠!
给个完整的图吧。

网友D:
50Hz正玄波,用绝对值电路变成周期10ms的馒头波,在每个过零点开始定时,隔2ms采集一次再换算成有效值。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目的是算有效值,别搞得这么复杂,加个偏置用ADC就行了

网友G:
搞复杂了
还频率跟随哦

不跟随精度也是可以的,现在电网的频率还是很稳的,就是有谐波

你这个电路拿来测测频率还是可以的。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各位的热情帮助,同事把程序都写好了,大的框架就不改了,在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加个0.2V的偏置吧,
用个431好还是就用个电阻和4148好呢?  用431的话要依赖分压电阻的精度,用4148的话又怕有温漂.

网友C:
如果是加偏置,那么楼主的电路仍然是每20ms一次中断,而楼主要的是每10ms一次中断。
不改这部分电路也有办法,可以在比较器输出处加一反相器例如74HC14,让下降沿变成上升沿,然后两个上升沿输出处各加一个微分电路,再相“与”后给单片机。这样是每10ms一次中断。
用两片LM311也可以实现10ms一次中断。
如果是像ATmega16那样的单片机,软件可以设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触发中断,这样最简单。

网友G:
20ms和10ms进一次中断都一样的

交流采集不存在大的框架,改一下很简单

我原来做过一个并网同期装置,需要上下沿都采,如果只是算算有效值再分析下电能质量的话,采单沿足够了

网友A:
可以直接输入交流,后面用两个比较器搭一个窗口电压比较器,窗口比较器开窗在0V附近,输出的就是10mS周期的过零脉冲。
比较器可以用廉价的双比较LM393,没必要用LM311

楼主:
谢谢awey及各位。
初步这样,不知实际搭电路后怎么样。

网友C:
这样的电路检测的不是准确的过零时刻,而是过比零高一点点的时刻。

楼主:
maychang叔在18楼说的电路我明白了,可太麻烦了,我这个要求也不高,就用简单的了。我在21楼发的电路有误,更正,重发。

网友A:
21楼的才是窗口比较器,23楼的就没必要用两个比较器了。
不是要在两个零点都要有下降沿吗?

网友F:
20ms和10ms进一次中断都一样的

交流采集不存在大的框架,改一下很简单

我原来做过一个并网同期装置,需要上下沿都采,如果只是算算有效值再分析下电能质量的话,采单沿足够了 ...
引用 网友G:

并网同期装置也用不着上下沿都中断的。

网友H(2011-04-21):
我想只有正过零时候有信号输出,应该怎么改一下呀?

网友I(2013-01-07):
这贴有IC921前辈的回帖,老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