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

楼主(2010-01-05):
选型用了一个TVS管,没想到竟然买了一个没有标极性的TVS,万用表测不出来,搭电路测二极管那么测,也都不同,起了怪了,上面标了KE62,谁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B:
未标极性的是双向TVS,内部由两个单向TVS管反向串联而成,当然用万用表测两个方向都不导通了,电压不够。

网友C:
如P6KE15CA  带C的是双向的。
P6KE15A  不带C的是单向的。
我记得是这样,可以找规格书查看。

网友D:
不知道单向与双向在使用上有何不同呢?只听说过交流才用双向 比如我现在要在两条总线上各接一个然后接地 就应该用单向么?

网友E:
双向保护是没有方向,因为是两个PN结是对称的

网友F:
瞬变电压抑制器(TVS)是一种限压保护器件。有单向和双向之分,在单级信号电路和直流电源电路中选用单向的。
主要用于直流电源,信号线路,天馈线路的防雷保护。

网友G(2014-07-15):
查下规格书,TVS上面的字母和规格书上面的对照

网友H:
1.很有可能是双向的;
2.看下规格书描述;

网友I:
TVS单向应用在单极性电路(直流电路中)。
双向应用在交流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