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1-05):
今天买了块液晶,LCD1602,不知道该从哪下手,怎样编程,应该先用1602编个什么东西呢

网友A:
下载Datasheet,仔细看管脚定义,读懂读写的时序,然后如果有大量的时间,就可以编写底层驱动,如果想以最快的速度点亮这个液晶,就在网上下载一些驱动程序,有N多,祝你成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