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调理 仿真与实际 问题

楼主(2010-01-05):
信号调理:用mulitism10仿真的情况很合适,但是实际电路就是不行

输入电压时幅值为10左右的正弦波,图中R5和R10是可调电阻
实际电路运放用的是LF353,在R4前面还有信号R4后电压为0,但是输出1脚却一直为0,不知道为何?
之后又用下面的方法试了试(仿真也能通过),还是有问题:

1. R3,R4的并联点处的电压,并不像想想的R3,R4并联后与R2串联后的电压,是一个峰值是0.5V左右的正弦波
2. 6脚的电压被平白无故的抬高了7V左右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些东西实在弄不清楚。

网友A:
2. 6脚的电压被平白无故的抬高了7V左右
--------------------------------------------------
去掉R9

网友A:
在R4前面还有信号R4后电压为0,但是输出1脚却一直为0,不知道为何?
------------------------------------
很正常啊
改变R5的值,调下放大倍数。

网友A:
去掉R2,把R1改为50欧

楼主:
R9是用来调节参考电压的,R1是作为负载的。
为什么去掉R2?在下面的图里想用R2来分压,

网友B:
你的信号源能提供那么大的负载电流吗?

网友C:
1.R5=300,Ir5=10/300=33ma,运放驱动能力不够
2.R3,R2.R4节点,需要考虑等效电阻.此节点的等效电压源为U=2/3V3,Ro=R2||R3,Ro会与R4分压.
3.运放有虚短,6脚电压等于5脚.与R9,R10的分压有关

楼主:
考虑了7楼
1,3能够理解,2:看不明白,意思是R2||R3和R4串联?我觉着是R3||R4和R2串联。
这个地方没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