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外设

楼主(2010-01-05):
外设与单片机通信是否一定有端口地址

网友A:
端口地址???是不是 设备地址?

通信有多种,1对1,1对多,多对多。。。
如果是1对1,可以不知道设备地址,反正我就只和你通信,我发送了你就要接收,你发送我接收!
如果是1对多,必须要知道设备地址,你要发送地址,选择用那台设备,然后再和那台设备通信。如果没有设备地址,那么1台发送,就有无数台接收,这也行。如果反过来,多台发送就一台接收,这样就冲突了。。。
多对多就更严格了

网友B:
外设与单片机通信是否一定有端口地址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与“外设”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连接通讯。其一是利用单片机上的现有资源(如IO-PORT,USRT,USB等)实现通讯,这种情况下的“端口”就是片内IO端口——存在与单片机IO区域的特定积存器地址;其二是利用单片机的扩展总线(存在的话)扩展出一个IO端口,此种情况下必须由系统设计者自己设计一个扩展IO地址段并定义和配置相应的译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