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IPS与晶振有关系吗

楼主(2010-01-06):
假如单片机PDF中写到速度可以达到16MIPS, 那么晶振的选择会影响这个速度发生变化吗?
4MHz是16MIPS,8MHz还是吗? 这两个有关系吗? 比较混乱,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通常指CPU执行指令(平均)速度所能达到稳定上限。也许可以超过它(超频),但不保证稳定;当然也可以低于它(降频),这样可以降低功耗和辐射。频率的确定可以通过晶振选择,也可以通过改变片内的设置(如PLL和分频)来实现。

楼主:
谢谢啊, 这么说如果晶振选择足够大,CPU就会工作在超频情况下?

网友A:
建议没事别去超,因为不能保证其稳定性。

楼主:
HWM  回的好快呀  我是使用一个带USB的芯片, 为了满足配合上位机的传输,要求频率达到48MHz
这个时候肯定会远超PDF所标中的16MIPS了,功耗估计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