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死机问题???

楼主(2010-01-06):
做了一个按键板程序,用了5路A/D转换输入电路,两路是按键电位转换,三路是电位器转换,转换A/D转换用的是中断转换。现问题是:在常温下时,连上主机后偶尔有死机现象。在50摄氏度条件下测试,死机很频繁。而且只是频繁按下末端的按键会死机,即直接把3.3V输入给单片机。

网友A:
弱弱问一下,如何在50度调试……

网友B:
lpc2132中断死机的问题也比较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就是放在保温箱里做实验吧

网友D:
给代码加保护,在中断子程序加,防止干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