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外接FPGA问题

楼主(2010-01-06):
各位:
    我现在用2440在系统总线上外接FPGA,两块板子是用自己设计的转接板来完成的。在FPGA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双口RAM的程序,在2440裸机测试DMA传输数据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把ARM的程序封装成linux驱动,但是我发现启动linux后,再运行fpga的双口RAM的程序,ARM板就会出现死机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请监测ARM核心板的电压变化

网友B:
ARM的总线直接连接到FPGA上了吧?
建议你 修改FPGA的程序,在程序开始的时候,把FPGA端口设置成高阻。

如果上述没有问题,请你查看A2引脚

楼主:
现在我都设成高阻了,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网口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帖,但是我现在都改成高阻了,在先烧入FPGA程序后在启动vivi,发现网口就不能正常识别。要是先运行vivi启动linux,在接上FPGA,直接网口就是断开,有时也会出现死机的情况,更别说运行我写的驱动的测试代码!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2013-09-13):
我现在也是遇到ARM与FPGA连接出现ARM死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