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识别

楼主(2010-01-06):
我想用arm做一个指纹识别的东西,打算用linux系统,算法自己来做,想请教一下指纹传感器常用的可以选什么呢?硬件借法该怎么设计?

楼主:
硬件接法,上面打错字了

网友A:
最为常见的有CCD传感器件

网友B:
楼上的等于没说

网友C(2012-06-02):
没高人啊

网友D:
我来告诉你吧
   指纹传感器 有以下几个类型
   1、电容
   2、电感
   3、光学
   4、压力
   5、超声

但每种传感器基本上都有他的缺陷, 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电容和光学的,电感其实和电容是一个原理
电容传感器一般怕水,现在银行一般都用的这个,现在据我所知道,一般都是用瑞典的那款,这款防水做的比较好,但比较贵,光学主要怕干,但抗外力的比较好,所以一般门禁用光学的, 这个国内有生产的,不过用韩国的比较多,我已经几年没接触这个东西拉,都是几年前的信息
仅供参考

网友E:
这个有专用模块的吧 算法什么的模块自己搞定
只需要通过串口发命令接收指纹编号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
算法自己写好难的,一般都是用模块,

网友F:
自己写,图像分析,就很难,LZ是要做什么

网友G(2013-04-13):
算法估计就够你搞的蛋疼了!!我们公司几个人都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