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的极限功率(新观点)-欢迎半导体专家进入拍砖

楼主(2010-01-06):
EAS-单脉冲雪崩击穿能量
如果电压过冲值(通常由于漏电流和杂散电感造成)未超过击穿电压,则器件不会发生雪崩击穿,因此也就不需要消散雪崩击穿的能力。雪崩击穿能量标定了器件可以容忍的瞬时过冲电压的安全值,其依赖于雪崩击穿需要消散的能量。
定义额定雪崩击穿能量的器件通常也会定义额定EAS。额定雪崩击穿能量与额定UIS具有相似的意义。EAS标定了器件可以安全吸收反向雪崩击穿能量的高低。
L 是电感值,iD为电感上流过的电流峰值,其会突然转换为测量器件的漏极电流。电感上产生的电压超过MOSFET击穿电压后,将导致雪崩击穿。雪崩击穿发生时,即使 MOSFET处于关断状态,电感上的电流同样会流过MOSFET器件。电感上所储存的能量与杂散电感上存储,由MOSFET消散的能量类似。
MOSFET并联后,不同器件之间的击穿电压很难完全相同。通常情况是:某个器件率先发生雪崩击穿,随后所有的雪崩击穿电流(能量)都从该器件流过。

EAR -重复雪崩能量
重复雪崩能量已经成为工业标准,但是在没有设定频率,其它损耗以及冷却量的情况下,该参数没有任何意义。散热(冷却)状况经常制约着重复雪崩能量。对于雪崩击穿所产生的能量高低也很难预测。
额定EAR的真实意义在于标定了器件所能承受的反复雪崩击穿能量。该定义的前提条件是:不对频率做任何限制,从而器件不会过热,这对于任何可能发生雪崩击穿的器件都是现实的。在验证器件设计的过程中,最好可以测量处于工作状态的器件或者热沉的温度,来观察MOSFET器件是否存在过热情况,特别是对于可能发生雪崩击穿的器件。

以上部分是抄别人的.
以下是我自己的观点:
MOSFET在从截止到完全导通过程中,牵涉到MOSFET管的耐受力:
1,电压
2,电流
3,MOSFET内部消耗的总能量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参数,比如电压上升率等.
A:     MOSFET在从截止到完全导通过程中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s.
B:     MOSFET在正常导通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r.
理由:Eas 或Ear最后都是转换成热能,MOSFET的损坏是由于局部热点而损坏,而导通或从截止到完全导通MOSFET内部消耗的能量同样转换成热能。
欢迎拍砖!
只要讨论A和B两个观点。
姓名:唐云雄
Email:  tang01@yeah.net
2010年1月6日
根据拍砖情况加以说明:
Eas 是能量单位,它是功率与时间的积分,如果时间很长,这个能量对MOSFET就没有问题.
Ear也是能量单位,它也是功率与时间的积分.所以说在没有频率限制情况下无多大意义.
同时,Eas和Ear都是外部的能量,而问题却是内部所能承受的能量.如何把两者联系起来是该两个问题的关键,所以得给出时间或频率限制.
修正如下:

A:     MOSFET在从截止到完全导通过程中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s.
注A:时间在较短时间内(MOSFET内部热量来不及传到外部),比如说t小于200uS.时间太长失去单次开关讨论的意义.
B:     MOSFET在正常导通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r.
注B:开关频率与MOSFET厂家给出的频率一样(测试Ear时所用频率).

谢谢拍砖!

2010年1月6日

网友A:
:)
这个好像不是新观点啊

楼主:
那就说明这两个观点是正确的?
欢迎找出相应文件的出处及内容。:P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这个问题在一个多月前就提出了),苦于找不到专家来证明这是真的。

楼主:
如果有人能回答这两个论点,并说其可以信服的依据,本人将在将来的回帖中贡献出计算MOSFET内部损耗的资料。

谢谢了!:lol

楼主:
转载:

上圖的並聯諧振電路中,已知諧振角頻率為5*106rcd/s,  Q值為100 ,諧振阻抗為2K,求電路的參數R ,C ,L?

网友B:
功耗和能量 两码事

楼主:
外部能量转化成MOSFET的功耗,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行,欢迎再拍砖.

谢谢PowerAnts兄,谢谢大家!

go on !

网友B:
功耗 指的是在单位时间中所消耗的能源的量 单位为W
能量的单位是 J

网友C:
EAS、EAR咋跟功耗扯上关系了???不敢苟同,。如同电气损坏和热损坏一样的区别.

网友D:
A:     MOSFET在从截止到完全导通过程中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s.
B:     MOSFET在正常导通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r.
理由:Eas 或Ear最后都是转换成热能,MOSFET的损坏是由于局部热点而损坏,而导通或从截止到完全导通MOSFET内部消耗的能量同样转换成热能。

你这个问题提的让我很费解,我看了两遍都没搞清楚你到底要说什么问题
能否再明确一下

网友D:
这里面有较为混淆的概念,与你讨论一下,呵呵

功率与功耗
功率p=u×i;这个是计算功率最简单的公式
实际上,u除了有电压这名字之外,还有一个大家很少用的物理意义,这就是把单位电荷从A移动到B所作的功
这也是P=UI这个公式的来源。

在电源电路中,MOSFET的作用是用来做能量控制的,这也就使得在讨论功率时多了一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控制功率和损耗功率的概念:)
去年和学生讨论问题,我问一个问题
……已知一个功率MOS的雪崩击穿电压是600V,能够通过的最大电流是1A,导通电阻是1毫欧
问这个功率MOS在电压为300V的系统中,最大损耗是多少?……

能不能把MOS的耐压和通过的电流直接相乘求损耗呢?不能,绝对不能,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器件的实际工作状态

网友D:
MOS控制的功率和MOS本身损耗的功率不是一回事。
首先器件正常工作的时候,本身的压降不能很大,大了就会影响效率,所以B这个问题很费解:?

接下来,雪崩击穿本身很正常,对于器件实质的损伤,是由高热引起的杂质再分布或者晶格解体
用功率表征还算适合,但问题如何保证所提供的功率都是加在器件上的?这是个大问题
由于热的损耗,可以通过散热的方法予以保护,那么这个计算就过于复杂。
另外生成高热的又未必是器件本身,比如实际装配过程中的互联电阻,通过互联线传导而来等等……
情况过于复杂。
我知道最复杂的情况,就是绝热过程,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即便是很小的能量都能够让器件损坏
你说,这个哪里说理去:)

还有,需要你提供所采用的MOSFET的类型,还需要增加边界条件才能深入讨论
这么开放的搞,压力太大了

楼主:
根据拍砖情况加以说明:
Eas 是能量单位,它是功率与时间的积分,如果时间很长,这个能量对MOSFET就没有问题.
Ear也是能量单位,它也是功率与时间的积分.所以说在没有频率限制情况下无多大意义.
同时,Eas和Ear都是外部的能量,而问题却是内部所能承受的能量.如何把两者联系起来是该两个问题的关键,所以得给出时间或频率限制.
修正如下:

A:     MOSFET在从截止到完全导通过程中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s.
注A:时间在较短时间内(MOSFET内部热量来不及传到外部),比如说t小于200uS.时间太长失去单次开关讨论的意义.
B:     MOSFET在正常导通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r.
注B:开关频率与MOSFET厂家给出的频率一样(测试Ear时所用频率).

谢谢拍砖!

楼主:
谢谢 zjwumei 老师的点评.

我这里只想搞清楚MOSFET的极限功率(长时间)   和   极短时间(只开关一次)MOSFET所能承受的能量.

请多指教,大家说出各自的想法,最后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MOSFET观念,同时才能更好地使用MOSFET,包括二极管,双极性晶体管等。

楼主:
Eas 方面举一个例子

FDP362 是仙童的一颗MOSFET,它的Eas=182mJ

在200us内要消耗这么多能量的话,功率就是: 182mJ/200us=910W

意思就是:如果在这200us内FDP362本体上发热平均功率达到910W(注意,这不是输出功率,而是指转化成热能的功率),该MOSFET就死翘翘了.
而我们平时在用FDP362时,其本体上转化成热能的平均功率最多在十几瓦到几瓦,否则散热器搞不定(注意成本).

楼主:
对于MOSFET本身而言,参数Eas与环境温度有关,与散热器大小,风速等关系不大,在一个极短时间内MOSFET内部热量根本无法传到散热器.

而参数Ear就不一样了,它不仅跟环境温度有关,还与散热器大小,风速等有关系,它是在一个已经平衡的系统中得到的,当然,这些外部条件要跟厂家的datasheet一样,测出的Ear才相近.

网友E:
新观点,大家没兴趣?
我想知道结论.

网友F:
这玩意有啥用?

网友E:
Eas,Ear都是表示器件的耐受力,值越大表示器件越强健.

楼主:
Eas,Ear都是表示器件的耐受力,值越大表示器件越强健.
Ear值给定后,器件工作过程中耐受力还与环境温度,散热器大小,通风条件,摆放方向(卧式或立式等),PCB布
线宽度等有关.所以Ear值只具有参考意义(设计电路时).
Eas用处可大了,电路启动,从无电到有电(电路平衡),这就看器件的Eas,当然,很多工程师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举个例子:
输入直流稳定电压是12V,经过一个开关给负载供电.负载电阻6欧,负载同时并有1000uF电容.

fds4435bz主要参数:Rds=20mohm,VGS=-10V,ID=-8.8A

极限参数:VDS=-30V,        VGS=+/-25V,      ID=-8.8A,        Eas=24mJ,    PD=2.5W(@Ta=25度)

大家考虑一下,用FDS4435BZ做这个开关如何?同时自己考虑MOSFET驱动电路.

:)

网友E:
还没结果?

网友D:
谢谢 zjwumei 老师的点评.

我这里只想搞清楚MOSFET的极限功率(长时间)   和   极短时间(只开关一次)MOSFET所能承受的能量.

请多指教,大家说出各自的想法,最后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MOSFET观念,同时才能更好地使 ...
引用 楼主:

能量的释放时间非常的重要,这个东西往往又和你的外电路设计关系密切。
我认为不能简单考虑能量的大小,使用功率来标记相对合理,但是还是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功率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测得的物理量
功率P=U[电压]I[电流]

网友D:
电压和电流才是可测试的物理量

对于功率MOS来讲,如果要破坏它
电压就是扳机,但是同时它也是火*
电流就是火*,但是单纯用电流去估算,还是没有电流密度来的直接

网友D:
MOS在被击穿时,内部的破坏不见得是“排山倒海”的
很多时候,可以用“千里长堤溃于蚁穴”来形容
对于应用工程是来讲,这些蚁穴是看不到的
比如我们知道从端口进入的电流是多大,但是在器件内部如何分布就不得而知了,可是“如何分布”非常重要
同样,在器件内部电场分布更加重要

我认为用功率来连接还是有困难,能够以相关性来模糊地说明问题,不能用计算的方法来阐述。
能量就好像在战区扔炸*的总当量,如果要破坏某一个区域,传统意义上讲,当然就是三光
但是硅器件不是这样的,只要把任何一个地方搞坏就能够达到三光的目的……
这样就很可怕了,你这个“能量”究竟是如何作用下去的,比如地毯式轰炸还是精确制导就不得而知了
到目前为止,由于个人阅历的原因还没有发现电路仿真的软件能够算如何作用的
说明器件的性能,比较好的是功率曲线,就是那个ui曲线,但是这个东西终归是麻烦
外国公司也许为了简化一下,给出了一个能量的指标:)
至少算是一个比较

其实,这些公司还是很小心的,它通常都会在手册上附上测试条件
无外乎就是表明,我这个结果是真的,你要是和我这个不一样,那时你的问题,用坏了也和我无关
其实,它的测试条件能与我们使用器件时的条件发生吻合的概率有多少呢?
无语呀,但是至少也算是一个参考

网友D:
tangyunxiong同学
mosfet,分立器件和集成器件这两大类中有无穷多的分类
实际使用环境还会进一步影响它
要逐一分析才行的,否则可能会和你的初衷背道而驰
工作量巨大
很多时候,鬼子的器件究竟是什么结构,它们都是封口不谈的

楼主:
MOSFET最终损坏是热量,而热量是由于有电流.

网友D:
我们用器件总出问题,关键的原因还是对器件的核心技术不掌握
就好像在win平台下编程序一样,总是不顺畅
掌握核心技术才是硬道理
支持你一下

建议,先不要硬算
最好还是先定性分析,然后再考虑定量计算

网友D:
MOSFET最终损坏是热量,而热量是由于有电流.
引用 楼主:

都是热的问题
但是最终的结果不是热
由于热的原因,导致硅晶格解体或者杂质再分布,这才是主要原因

楼主:
本贴目的是想找到评估MOSFET可靠性(我们设计电路如何选MOSFET)的一种方法.

网友D:
晶格解体,我们测试的时候经常看到,就是器件爆炸了
杂质再分布不太好解释,半导体器件使用的时候选择性掺杂的原理制造的
就好像是五色冰激凌一样,那么杂质再分布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五色冰激淋放在锅里沸腾一下,结果就变成黑的了:)
器件发生杂质在分布之后,最坏的结果就是变成了单一的补偿性半导体,可能是各种型的,但是电学上表现为电阻,完全失去开关的作用。这个感兴趣去看看《半导体可靠性》的书籍。

网友D:
如果和你说的相对应的
晶格解体与单次能量释放有关,这一次性的过程,时间较短
杂质再分布与多次小能量释放有关,这是长期过程,达到这个效果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比较复杂

楼主:
MOSFET内部铝先熔化。

楼主:
半导体器件可靠性与失效分析

楼主:
:P
谢谢zjwumei老师!

楼主:
zjwumei老师,是否可以比较明确地判断这两个观点正确呢?

A:     MOSFET在从截止到完全导通过程中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s.
注A:时间在较短时间内(MOSFET内部热量来不及传到外部),比如说t小于200uS.时间太长失去单次开关讨论的意义.
B:     MOSFET在正常导通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r.
注B:开关频率与MOSFET厂家给出的频率一样(测试Ear时所用频率).

网友D:
你贴的图发生不稳定是布线层的问题
我说的是在布线层可靠的情况下,器件层发生的问题。

楼主:
这真是个复杂问题,等我整理后再写出相关内容.不过这里再说明一点:

Eas,Ear 是评估MOSFET强健的指标.
MOSFET在开关时的损耗如何才能跟Eas,Ear联系上呢?
单次开关与Eas(比如直流开关),连续开关与Ear(比如正激,反激,半桥,全桥等电路用MOSFET).

我大概算了一下,对于FDS4435BZ (VDS=30V),测Eas时用L=1mH,Ias=-7A,放电时间大概是200us.

太复杂了。。。

网友G:
完全看不懂

网友E:
看似简单

楼主:
需要总结了吗?

....

楼主:
最后结论:

A:     MOSFET在从截止到完全导通过程中(极短时间)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s.
注A:极短时间的意思是:MOSFET内部热量来不及传到外部.(比如说t小于200uS).此项针对的是单次开关(较长时间不会再进行开关).

B:     MOSFET在正常导通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功耗小于或等于Ear.
注B:开关频率与MOSFET厂家给出的频率一样(测试Ear时所用频率).

C:正常工作时功率小于或等于Ear/T.(T指的是测试Ear时的开关周期).

D:Ear/T 又远远小于Eas/T0.(T0指的是从截止到完全导通或从完全导通到截止的较短时间段,在较长时间段内进行的单次开关).

网友B:
意见:单次开通的允许能耗,与脉冲耐能,是两码事; 注意datasheet中“maximum effective transient thermal impedance”的理解。而且,任何分析都要注意器件的工况结温和不可逆的破坏结温

网友B:
DS雪崩击穿,实际上是体二极管的雪崩击穿,是因为DS间承受了过电压引起,故障发生时间在纳秒级;
而开关损耗及短路损耗,时间在10uS级以上,要用热阻法来分析

楼主:
大家见过DS不坏而GS坏(不是电压击穿)?

网友B:
zjwumei在第二页的分析,十分正确

网友B:
DS不坏而GS坏, 通常是过驱动或ESD问题

楼主:
难道还有单次开关(较短时间)MOSFET单次开通的允许能耗可以超过Eas的?本人持怀疑态度.

单次开通的允许能耗与脉冲耐能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本人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拉上关系.:)

楼主:
:)希望谁能确认我提的关系不成立?

欢迎从半导体内部或从实验数据来证明推翻我的观点不成立.

网友B:
re: 56楼

雪崩击穿,持续时间短至nS级,且能量主要集中在某个最脆弱的晶胞,可以认为能量主要集中这具体的某一点。

而具体到工况情况下的某一次切换损耗能量冲击,由于时间相对较长,则是由所有的晶胞平均承担。

打字太累,你先了解瞬态热阻的概念再说吧

楼主:
PowerAnts兄的观点对于MOSFET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与我说的观点并无冲突.:)

雪崩击穿,持续时间短至nS级,只要能量不超过Eas,管子是不会永久损害,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稳压二极管一样,雪崩击穿并不代表损坏,只有能量超过一定时(当然初始条件得一样,比如环境温度等).我们在电源中MOSFET的损坏绝大部分是由于在发生雪崩击穿出现时能量没有限制住.

楼主:
Eas测试电流与时间关系,电感L=1mH,初始电流I0=7A,一通道是雪崩击穿电压(30V),二通道是电流(取样电阻是10m欧)。7A*10m欧=70mV。 电感电流是如图:

Eas测试时的能量持续时间大概是200us.

网友B:
个人认为,实际上,EAS这个指标在实际应用中是没有多大用途的。其原因在于,测试时串的电感量,远大于器件工作时的电感量,抑制了di/dt,人为把破坏时间给放大了。真实的应用中,EAS要小好几倍

网友B:
另外,把单次切换损耗与EAS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IRFP460P的极限参数是 Vds=500V, Ids=20A, tr=55nS, EAS=0.96J(25摄氏度)

一次切换损耗只有(500*20/6)*55*10^-9=91.7uJ ,实在太小了, 二者相差1万倍

楼主:
一次切换损耗只有(500*20/6)*55*10^-9=91.7uJ  ?不可能吧?难道MOSFET后端没有电容?

楼主:
比如:
12V系统,负载470uF,12V,2A

开关一次的损耗也大于30mJ

网友B:
Coss的储能一般都不大, 还是以IRFP460A为例,在200V条件下为180pF,400V电压下储能仅15uJ

正常的开关状态,并没有发生击穿,怎么能把电解电容的储能一起算进来呢?

刚才我们是以极限漏极电流来计算的,实际工作中,为追求低导通损耗,Id会降额很多来使用,再加上高速动作,Coss的损耗就比较显著了,有可能超过开启损耗,因此对效率要求高的情况,多采用ZVS,大幅度降低Coss的损耗和开启损耗

楼主:
单次开关应用系统负载绝大部分有电解电容.

楼主:
单管反激,正激,半桥,全桥等连续开关不属于讨论Eas的范畴,它们应考虑的是Ear.

楼主:
IRFP460P在用作单次开关时,如果电压是400V,假设负载电流也是2A,负载电容只能到15uF左右.负载电容再大一点,只须切换一次(常温)IRFP460P就了.:)

网友E:
接着讲,我在仔细听.

网友B:
俺理解你的说法了,你指的是用来做电源开关用
单次开关应用系统负载绝大部分有电解电容.
引用 楼主:

看得出你是想把切换损耗与EAS,EAR扯上一个什么关系,俺劝你别折腾了。
再给你来个例子,还是以IRFP460A作开关,因为给电容充电的过程需要考滤的因素太多,咱们以功耗最大的线性区来讨论。

用它来做线性恒流源的调整管,供电电压还是400V,输出电流还是20A,输出对地短路。

求出瞬态热阻为0.0417,在厂家提供的瞬态热阻表上查得,对应的脉冲宽度为500uS,对应的损耗最大为4J

而如果电流增加为IRFP460A的极限脉冲电流80A,则对应的脉冲宽度下降为25uS,对应的损耗最大为0.8J

网友B:
69楼,如果你把输入换一个22uF的CBB,输出换一个5uF的CBB,俺相信也要挂,因为脉冲电流更大

楼主:
PowerAnts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工程师在选MOSFET得心里有数,不然咋选。就像我前面贴子所说,FDS4435BZ可以用于输出12V,并电容470uF,输出电流2A的系统吗?

凭想象完全可以,实际不可以直接用,直接用时单次开关损耗大于Eas,还需要做特别处理。

网友B:
从瞬态热阻表上可以分析出,单次脉冲的允许宽度,近似反比于脉冲电流幅值的平方。

允许的单次脉冲能量,近似反比于脉冲电流幅值。跟EAS扯不上关系,结贴。

网友E:
越听越听不懂,谁能讲得更明白一点?

楼主(2010-02-05):
由于本贴的出现,会有很多人关注这两个观点,要不了多久(也许2年之内)就会以论文方式证明这两个关系,谢谢大家参与。
    特别谢谢蚂蚁大虾的热情参与,感谢zjwumei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