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待机模式电流为什么跟资料给的不一致啊?

楼主(2010-01-06):
我用的这个MCU电压了4.0V 晶振为8MHZ当进入Extended Standby模式之后电流还有5MA这个与资料上的出入太大了!不知道哪个前辈用过AVR的MCU是不是跟我这个问题一样的![localimg=180,143]1[/localimg]

网友A:
工作电流包含了所有电流之和,一般手册给出的是典型状况下的MCU内核电流,根据你起用的外设不同,电流肯定是有所变化的,另外,温度和电压波动对电流也是有较大影响的,你注意了这些细节后才能确定手册是否和实际不符。

网友B:
1 软件问题
2 硬件问题

网友C:
外设功耗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宇容创行 软件会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我一初始化MCU后马上进入休眠!

网友D:
资料上是多少?

网友E:
资料给的是理论值吧

网友F:
3楼废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