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RM7控制0802液晶的困惑

楼主(2010-01-06):
我这有一个电路板控制芯片使用的LPC2132,上面有个0802液晶.
对应接口:液晶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PC3132    P0.4     P1.16   P0.30   P0.29    P0.28   P1.17   P0.26  P0.25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个液晶写数据.
如果像我原来用51那样,这八位数据直接接到一组I/O上,比如P2口,那么我把要写的数据写成一个数组,直接送P2口就好了呀.比如我要给液晶送00000001,那么我P2=0X01就行了.
可是这个LPC2132的八位数据接口没有规律可言,有的接P1有的接P0.那我就没有办法把要写的数据设成数组,到底该怎么写程序呢,我想应该有简便的方法吧,不然每写一个八位数据都要对每个口进行置0或置1,这样ARM用起来也太麻烦了吧.在网上也搜不到相关ARM的C语言教程,请教高手解惑,谢谢!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网友A:
LPC2132没有自带的LCD驱动功能,为啥不选自带LCD驱动的LH75411呢?同样都是NXP的ARM7产品?可以找nxp的代理www.crest-cn.com支持一下!

楼主:
此液晶非彼液晶

网友A:
换屏吧!现在TFT屏的价格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