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捕获

楼主(2010-01-06):
STM32有没有这种功能,在内部通道用一个定时器捕获另一个定时器PWM占空比

网友A:
可以,只要要脉冲触发,就能捕获

网友B:
应该可以的,用PWM捕获模式试试看.
用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连接到一个物理引脚上,一个捕获上升沿,复位计数值,一个捕获下降沿
两个值之差就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间,还有一个周期的时间,
然后就可以算出占空比了.
具体看例子,有个TIM2的两个通道一起使用捕获模式的例子.

网友C:
如果不在芯片之外把两个引脚连起来,好像不能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输出波形是你自己的程序控制的,何必又要进行测量呢?这不是多此一举,浪费资源吗?

网友B:
对,外部的PWM输出要输入到另外一个TIM的CH脚,
而且要用两个内部的通道(如IC3和IC4主从模式)来测

楼主:
香水城发表于 2010-1-6 16:4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4楼:
如果不在芯片之外把两个引脚连起来,好像不能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输出波形是你自己的程序控制的,何必又要进行测量呢?这不是多此一举,浪费资源吗?

因为占空比是不确定的

网友C:
不明白。

怎么可能占空比是不确定的?如果占空比不受你的程序控制,那么受谁控制呢?

网友D:
是啊,香主说的很对,自己发的波形,自己捕捉,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走入误区了

网友E:
自己发出的PWM波,自己不知道占空比?

网友B:
占空比自己当然知道了.你要是说脉冲个数还麻烦

网友F(2010-02-26):
只是要做个试验而已,这样做了输入输出控制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