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检测芯片,上电就烧,大家帮忙啊,先谢了!在线等

楼主(2010-01-06):
电路见附件。该IC是一颗有功电能检测芯片,现在做了个样板,展会急用,但出现R13,R16,U一上电就烧的情况,找了各种原因,不得其解,希有高人出现,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先仔细看下芯片手册

LZ的图

楼主:
tyw出马,我的问题有救了,大侠就快告诉我下吧,我也正在看PDF,谢谢tyw

网友A:
这是厂方推荐的原理图,你对照一下

网友B:
难得老tyw到电源版面来,鼓掌欢迎!
以后常来串门!

网友A:
少了蚂蚁才冷清哦,哈哈,弄点甜食把蚂蚁引回来吧

网友C:
蚂蚁回来了,只是由蚂蚁头变成小蚂蚁。
这两款片子用过,看楼主图后再发言。

网友C:
那就是一电流取样,注意电流大小,按规格书来做

网友D:
电路不全,电流采样电阻R14烧断了吧

楼主:
电路是部分电路。其余部分不受这部分影响,即这部分烧了后,其余部分不工作了,因为这部分引起了5V电源的正负极之间电阻下降到10欧姆了,5V电源没有了;但有意思的是,每次把这烧了的3个器件去掉后,5V正负极的电阻就恢复到几M的正常了,5V电源也来了,其余部分就能工作了;可见这部分坏就坏自己的;所以就没有放其余部分;

maychang兄弟出个主意撒!

网友E:
估计U的+5V没有隔离吧。

楼主:
colinzhang,你用过?!太好了。能否有用这个芯片的经验教训分下下?
现在拿了芯片到客户的样品上,没出现烧的问题,说明芯片本身是好的;
那只能是PCB布的有问题,只能重新布了。

楼主:
+5V是用的非隔离AC-DC方案
电流采样电阻没有烧

网友E:
那就是供电的问题了!
你想啊,要烧掉1KR的电阻,假设电阻为0.25W,
电阻的额定电压是:sqrt(0.25*1000) ~= 16V,
要上电就直接烧至少还得是16V的几倍,你的系统你面又哪个电压高于16V的几倍??
那就是:AC220V。
你的电源用的是全波电容降压电路吧?

楼主:
不是的,是用的LNK304方案;
是220V烧的,但你看我的图,和芯片PDF资料无冲突呀,就是这么接的信号

网友D:
R14应该串接在AC INPUT的那根线上就可以了,也就是取电流信号的位置不对,在R13和R16的交流电压220伏左右加到U上也基本还是这么高的电压,而U的电源地是中线,这样U的输入端与电源地之间就有高压了220伏左右,U就被击穿了

网友E:
要找问题请上LNK304电源电路!

楼主:
有LNK的图如附件。
**,
t.jm
:请看下我的附件;

楼主:
结贴。
非常感谢答复的各位.
特别感谢flq在16楼的点拨,问题就出在这。
需要补充的是,电流测量和电压测量必须在不同线上,也即按**所说调整电流采样到另一线上后,电压采样也要调整。实验后OK. 就是测量精度很差,尚在想办法提高。
还要请教下楼上各位用过该款芯片的话,你们做的产品精度达到多少呢?比如测量100W的负载的结果是多少瓦呢?是完全按tyw资料里的推荐layout布的吗?如果不能完全按其推荐布的话,精度同样好吗?
其他有用过该芯片做出产品,量产更佳的朋友请不吝赐教呀,先行谢过了!

网友E:
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1:R14位置不变而对LNK304电源部份变化一下也是可以的。
2:既然是电能表,R14还是得接在火线上吧?

楼主:
PDF资料里,是用的电容限流的AC-DC方法,里面零线做为直流的地,MCP电压输入点是取自火线,可见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电流取样电阻是串联在火线,零线,负载三者串联组成的回路里,这也是无疑问的;
我现在就是把电压取样点有原来的零线换到火线;
把电流取样电阻由原来的火线换到零线,其所连的到MCP的回路也跟着过去;
实验后,没再发现R13,R16,U烧毁,而且能取到MCP的输出值了;
再看我的LNK回路;

那对比我发的附件,那种接法,它就是烧R13,R16,U,而且是一上电就烧,伴之以清脆的声响,分明是很严重的烧毁,测量发现2个电阻由原来的10K变为几M,芯片肯定是坏了,导致5V正负极间电阻几十欧姆,焊接去掉MCP,再测量5V就来了,其正负极间电阻测量为几M;

一对,一烧,是否能得出些用此芯片的规律呢?虽然结贴,但确实如t.jm所说,没有彻底理顺这里面的关系。如果有MCP的内部结构图就好了,结合其,兴许能搞透彻理解。tyw有吗?哈哈,您是资料库呀!

还有这颗芯片的电流采样回路布线有要求的,与精度关系密切。

大家齐力搞清楚呀!

网友D:
楼上说的对R14的位置不变是可以的,只要把电源部分的输入对调一下就可以了,即AC LINE和AC NEUTRAL对调,R14是应该接到火线上

网友F:
完全不懂,路过

楼主:
回22楼,你说的是只改变AC-DC部分的交流输入---对调,而主回路保持原样?R14为何一定要接在火线上?
其他用过该芯片的大侠能说说吗?

网友D:
TO  LZ   是的,电源输入部分对调,对电源部分无影响的。R14最好接在火线上,不然如果有人把火线和其他的一根零线(不是经过功率表的零线,即串了R14的零线)连接的话,功率表就不能准确的计量电量了